SOLIDWORKS 能不能用方程式画图,如正旋,余弦等

楼主(2010-12-21):
SOLIDWORKS 能不能用方程式画图,如正旋,余弦等。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但我没用过。以前用的2005没这功能。

网友:
用“工具”-“草图绘制实体”-“方程式驱动的曲线”功能可以完成。

网友:
我也没用过,来看看有哪位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正在学习sw,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点草绘---样条曲线中的小三角形----方程式驱动的曲线,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指教,我试试。。

网友:
学习 以前都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A(2012-11-14):
呵呵,感谢3楼,又学到一招。我以前一直是用excle编好点的坐标,保存到txt格式,然后再“插入——曲线——通过XYZ的曲线”的形式来实现。

网友:
呵呵,以前都没用到这个,其实曲线都用的比较少的,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感谢3楼,又学到一招。我以前一直是用excle编好点的坐标,保存到txt格式,然后再“插入——曲线——通 ...

你这个方法也是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