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角、抽壳之后,如何对表面进行拔模?

楼主(2010-12-22):
我想让上面的厚些,底部圆角那里薄些,厚度逐渐变化,抽壳功能好像达不到,抽壳只能是均匀的厚度。所以我想在抽壳之后进行拔模,可是我在抽壳之后拔模,solidworks告诉无法构造拔模。

网友:
可以在抽壳时设定多厚度。

网友:
如果只是要建模,可以直接拉伸凸台,再拉伸切除,不一定要通过抽壳再拔模来做,如果是探讨这种操作的可行性,还等高人来解。2楼所说的设定多厚度,好像只是针对抽壳的不同面可以,同一面上不行的吧。

楼主:
这里只是个示例,实际上我在做壳体,必须抽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