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刀具补偿

楼主(2010-12-22):
在数控车加工中,用G41,G42,G40进行补偿比较好,但是我一直未研究透,请各位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就是在加工时不可能加工的余量尺寸一定与刀具半径值相等,这时就要用到半径补偿。假设你铣一个零件的轮廓,要求铣去7个毫米,而刀具半径假设是5,如果不用半径补偿,那么将会铣去5个毫米,少两个毫米,那么你就将半径减小2个毫米,改为3毫米,那么加工中心就会以半径以3毫米来加工,而实际刀具半径是5个毫米,这样半径就多加工了2个毫米,铣出来就是7,如果你留出来0.5精铣余量,那么用同一把刀具,第一道工序把半径补偿改为3.5,加工出来就是6.5,第二道工序在改为3即可, 加工出来就是7。
G41,G42分别是半径做补偿和半径右补偿,左补偿是从工件左侧进刀时用G41,从工件右侧进刀时用G42。取消用G40.

网友:
个人认为精度要求高的工件还是用刀尖圆心做编程坐标好(我以前用一旧数车做18个圆弧连接,三坐标测量误差都在10丝以内)
如果丝杠反向间隙整不好用G41,G42,G40也会出现过切等现象

网友A:
我对这个东西研究的是很透,不过一句两句说不清,还是找个现实的师傅教你一下吧。

网友:
这个很容易吧 ,,,,,,,没什么诀窍的,用多了自然就知道了。不过加刀补的演示图和没加刀补的演示图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还和那个工艺有关,听一些有经验的人说,加工时外顺内逆,就是说外轮廓用顺时针方向加工反之则反,会对加工表面的粗糙度有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车床有左右补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东西研究的是很透,不过一句两句说不清,还是找个现实的师傅教你一下吧。

    数控铣比数控车的圆弧补偿简单得多,因为任何方向铣刀都是圆的,一个数值就补偿完了。车刀就复杂得多了,基本上拿个球头接杆的零件找个人车一下就可以知道数控车工的水平和机床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