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球面滚子轴承为什么用铜保持架?

楼主(2010-12-22):
(每天前十有加分)大型球面滚子轴承为什么用铜保持架的比较多?

最近查型录的时候发现,很多大型的球面滚子轴承都采用的铜保持架(即SKF的CA设计),这样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呀?另外什么情况下选用铜保,什么时候选择钢保呀?各位大大指教下

网友:
估计1、是个热胀冷缩的原因2、铜较软

网友:
强度、稳定的温度性能,耐磨能力,小轴承才可能有冲压钢架,

网友:
保持架        /         保持架类型           /              材质               /         优点性能              /         使用限制             /        工作温度
钢质保持架/        冲压和实体两种        /钢板或钢锻件/        此种保持架强度高,材质较轻。多用于深沟球轴承、调心滚子轴承和大多数圆锥滚子轴承 一般不受滚动轴承的矿物油基或含碱油基润滑剂的影响,        /易受水,水蒸汽的影响而生锈        /保持架运行温度可达300°C
黄铜保持架        /有冲压和实体两种,冲压仅适合于小型和中型,        /黄铜板、黄铜铸件或黄铜锻件        黄铜具有高拉伸强度,机械强度与钢板冲压保持架相当,但密度相对小,极限转速高;不受润滑剂的影响,包括合成油和脂。/        黄铜保持架不能用于300°C以上的场合,不适用于氨(例如冷却)中,因为氨会引起黄铜季节性破碎。        /工作温度低于300°C
聚酰胺(尼龙66)保持架        /实体保持架(注射成型法)        /聚酰胺(尼龙66)        /聚酰胺尼龙材料弹性大和重量轻的优势,这种保持架有非常好的滑动和自润滑性能。特别适合于有振动冲击应力或高加减速度或者轴承内外圈出现相互倾斜时的情况        /1.聚酰胺尼龙保持架可能因特殊润滑而受到影响(润滑剂中腐蚀性添加剂)     2.不能应用于真空中,因为它将因脱水而变脆。                /工作温度低于120°C大于-40°C 温度过低会使尼龙失去弹性。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        /实体保持架(模压成型)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        /保持架材质经热稳定,具有良好的强度和弹性。由于其经润滑后在钢材表明具有良好的滑移性,保持架产生的摩擦大为减少,因此轴承的发热和摩擦可达到低程度。可在暂时缺油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性能。        /1.玻璃纤维尼龙66保持架可能因特殊润滑而受到影响(润滑剂中腐蚀性添加剂)     2.不能应用于真空中,因为它将因脱水而变脆。                /工作温度低于120°C大于-40°C
酚醛树脂保持架        /实体窗式保持架        /酚醛树脂压布塑料(俗称胶木管)        /酚醛树脂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较好的耐磨性能和自润滑性能,可在暂时缺油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性能。/        耐高温性能不好

钢包的耐磨,好像不耐高温。 铜包的不耐磨,容易掉铜渣滓,但是耐高温。
现在调心滚子轴承有冲压钢C,铜CA,改进型钢保持架EA,它们首先都具有:耐磨性好,尺寸稳定性好,机械强度良好。
冲压钢C型具有比传统产品高得多的额定负荷,应用范围广泛,使用寿命长的优点;EA 型轴承具有高负荷容量,低转矩的优点;铜CA使用温度不能超过300℃。

百度了一下,搜索结果如上。

网友:
铜保还可以自润滑,这也是个优点

网友:
看来,长知识@@@@@!!!!!!

网友:
几乎所有的大型滚动轴承都采用铜保持架,不论哪家。
其实是加工和配合的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
轴承是精密的机械零件,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保持架用来引导滚动体,精度要求也很高,加工大型保持架时,开始铜被广泛应用主要是加工原因,可以加工很高精度的保持架,滚动体得到良好的引导,此后形成惯例。
同时,钢---铜配合,是非常适宜于轴承内部滚动体---保持架这种滑动摩擦场合。即使是钢保,也是用较软的低碳钢。
对于大型轴承冲压钢保持架难以做到大型,高精度,而且,钢保持架薄,尺寸稳定性差,但是目前随着材料和加工技术进步,已经逐渐出现机加工钢保持架应用于某些大型轴承,相信以后应用会更加广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长见识!!什么时候我也能达到您这种境界呀??

网友(点评):
到明年的4月2日,你就能达到这种境界了。

网友(点评):
已经过了4月2号了 怎么还没有达到酒侠这种境界呢??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过完愚人节以后?能早点吗?我等不及啦,哈哈!!

网友(2011-04-03):
长见识了,,,,,,,,,,,,

网友(2011-12-04):
滑动摩擦,用不同材质 硬度差保证稳定性

网友(点评):
能详细解说一下吗?很感兴趣

网友:
我厂现在用的SKF,FAG22332,22330,用的都是钢保持架.以前用的国产哈瓦洛的都有,用的都是钢保持架.我认为是钢保持架要保证加工精度困难,国内厂家无法保证加工精度只好用价格昂贵的铜.这个结论没有技术理论支持,仅凭逻辑推理.仅供大家参考讨论.

网友(2012-01-19):
请教各位老师,铜保持架的滚动轴承用在高温泵上时,为什么润滑油刚开始会变黑(强制润滑带甩油环那种),并且温度达到65度,换了几次油就没事了,最后一次换油时,发现轴承箱的透气孔堵了,透气孔搞通后,温度降到55度,并且油不黑了,透气孔堵造成温度高是肯定的,但会造成油黑吗,还是铜保持架的原因?

网友:
请教各位老师,铜保持架的滚动轴承(skf 7311becbm)用在高温泵上时,为什么润滑油刚开始会变黑(强制润滑带甩油环那种),并且温度达到65度,换了几次油就没事了,最后一次换油时,发现轴承箱的透气孔堵了,透气孔搞通后,温度降到55度,并且油不黑了,透气孔堵造成温度高是肯定的,但会造成油黑吗,还是铜保持架的原因?

网友(点评):
润滑油变黑一般是温度过高,造成的,你可以把变黑的油做一个铁谱分析,看看里面是否有铜粒。

网友:
恩,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