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装配设备的设计

楼主(2010-12-22):
各位同仁:
      如图,图2的工件装配进图1的工件,要求每次工件凸起部分的东西要准确的卡进槽内,请问这个自动装置该怎么设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每次都能准确的卡进槽内?急

网友:
我们有个设备上的张力离合和你这个一样,简单的说是一个固定一个靠气缸推进,靠的是手动对正,如果你想自动对正:有几种方法可以1:对色感应开关感应对正;2步进电机~

网友:
机器视觉也可以 而且很准 呵呵 就是造价高

网友:
要很准 很难有 光学的 还是准些

网友A:
张力离合,气缸推动的。我们每天都要用到

网友:
你不给出产品的尺寸及公差怎么能知道是什么样的配合呢,如果要自动对准方向的话肯定要做两套机构的,一套是1号图纸的零件方向先定向,2号图纸再来一套定向机构,我们倒是有这种自动旋转定向的机构,但做成了我们标准的凸轮塔形式,凸轮比较多,大致的意思就是先将工件2旋转180度以上,不管工件2的初始位置是什么角度都无所谓,转了180度以上的角度后靠退回来的时候来定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同仁能不能详解啊?

网友:
我在上班这边打不开图纸,回去给你发个简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你啊,期待你的示意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你啊,期待你的示意图

其实原理很简单,只是其中部分机构含有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我只能截个图传上来,2#件的运动包括上下运动,180°以上的旋转运动,然后再相同角度的回转,无论你工件初始角度是在什么位置,经过这两次旋转后工件都会停在同一个角度(原理可以自己想想了),1#件是靠弹簧力夹紧的夹子,2#件需要有一个拨动块,如示意图,根据你工件的特征来决定拨动块的形状就行,相信社友自己也能理解了。(我们这边这套也是用在自动装配机上,而且使用起来非常好,2#件的旋转靠的是凸轮带动一套加大行程的连杆机构,从而带动一条同步带,2#件下方有同步带轮,回转靠的拉簧力,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只能说这些了,其中这套机构的凸轮塔是我们公司特有的,再说就泄密了,后果很严重,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好招呀 真是受教了 呵呵呵

网友:
其中一件固定,另一件在其垂直上方在弹性压紧下在固定件上方旋转,旋转到角度位置重合即可压入,只是不知道配合公差是多少,如果是过渡或过盈配合的话不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细心的回答,我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细心的回答,我理解了

不用客气,我也在自动装配机方面做过不少努力,有机会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加我的QQ啊:404396573
方便交流啊

网友(2011-04-04):
回复 楼主:

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产品大小很有影响啊,得标出产品尺寸才好

网友:
气动张力离合,我见过的

网友(2011-10-02):
引用 网友B:
其实原理很简单,只是其中部分机构含有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我只能截个图传上来,2#件的运动包括上下运 ...

”2#件的运动包括上下运动,180°以上的旋转运动,然后再相同角度的回转,无论你工件初始角度是在什么位置,经过这两次旋转后工件都会停在同一个角度(原理可以自己想想了)“

谢谢sammy113大侠的图纸,共享给大家学习。

2#件的工作原理还是不明白,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呵呵,路过学习学习。是不是可以用接近开关,然后主轴定位,油缸或者气缸往复。呵呵

网友:
学习了,空白的领域!

网友(2011-12-12):
引用 网友A:
张力离合,气缸推动的。我们每天都要用到

张力离合,不是很明白,期待朋友们能做下解释,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是模拟产品吧,估计造价不低啊!

网友:
楼上画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2012-04-16):
首先得看你的材料是什么?要是金属之类较硬的材料的话,应该说做到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网友:
先可以把图1定好位置,再通过旋转装置让图2旋转,让工件碰到图2的小台阶时就停下,定好位就可以与图1进行配合了。个人想法

网友(2012-06-05):
先要把每个零件用振动盘导向好,

网友(2012-12-14):
两个零件都导向好再组装也可以

网友(2013-06-20):
引用 网友B:
其实原理很简单,只是其中部分机构含有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我只能截个图传上来,2#件的运动包括上下运 ...

见过电容的插针机,密封件选角度也是你这个原理

网友:
先想想,要人蒙着眼睛,用手插进去,会有几种办法。每个细节算一个工序,罗列出来。然后再想想,哪种最接近自己的知识范围。

这样,就可以去掉昂贵的光学部件了吧。

要我做,往最冒险的地方试一试。就是一开始对接时,两个工件的轴线有交点,但带一定的角度。

手工装大齿轮什么的,里面有键的话,不也能这么来吗?

网友:
看着那几种图头就痛!以前学过的现在都全部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原理很简单,只是其中部分机构含有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我只能截个图传上来,2#件的运动包括上下运 ...

这个太麻烦点了把!

网友:
方法蛮多,只是要看你这两工作的允许公差是什么级别,公差等级的级别不同,设计方法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如果用光学仪器绝对是浪费了
物件的姿态如何调整到最合理的位置   从进料到出料整个流程合理性  用高精度的导向结构   此类产品我司归为 装配类小型非标  楼主所述装置结构在 一些电器 小型汽车零件等行业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2023-06-27):
跟长度,材料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