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能不能线切割后再车?

楼主(2010-12-22):
     以前做一个夹具时遇到的一个问题,现在突然想研究一个,望高手指点一下。
    这个工件是连在三爪气缸上的,分三半,刚开始为了保证圆柱度都加工好了再用线切割,当时没考虑到线切割缝会带来多大影响,结果加工回来后将三半合起来发现整个工件就不是圆形的了,所以请教下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
    这个东西能不能线切割后再车?材料是Cr12的。切成三半后车床怎么夹?

    多谢大家的指点,我再补充下。这东西后面一端还要连在三爪气缸上的,控制张开闭合,抓电池钢壳,然后要自动套在卷绕好的电芯上,所以要求加工好后前面部分的圆度要高些,大概有0.05。因为之前做过一个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工件做回来后发现相关很大,一眼就看出不是圆的,而且电池钢壳才0.2的厚度,圆度在0.2以上就会刮破电池隔膜了。
   由于不在公司电脑上我就大概画了下主要结构。

楼主:
因为工件前面要车一个锥度,圆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软抓,割好后焊上去后再光一刀

网友:
可不可以下料的时候长一点
先粗车,线切割,再车

楼主:
谢谢!忘了说了这东西是空心的,壁厚2mm
线割好后再合起来车的话还能保证多少圆柱度呢?三半合起来在车床三爪上不好抓吧?

4楼说的下料长一点是不行了,割好后那条割缝还是存在的啊,再车也没有用,要的就是把割缝闭合后能保证前端口的圆度要求

网友:
关键还是壁厚的问题  只有2mm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需要整一个轴向夹紧的工装了,不能径向受力,应是可以加工的。可以先粗车,再线切割,最后用专用夹具装夹再精车一刀。

网友:
楼主这件工件圆度要求多少.加工起来有难度,…

网友:
我在想能把展开长度算出来然后加工钢板,在卷板机上卷,可能精度很差,但是你业没说什么用途

网友:
先加工一个钢套内径为工件的外径。然后把钢套用线切割下2个槽(但是不能切割通)。然后把工件安装于工艺套内。上车床加工(夹紧力要合适以免变形)

网友:
弄个心轴不知行不行。。

网友:
车两个一样的应该可以吧,线割时候把线割缝隙考虑进去就可以了。
线割时候不要均分,把两片做稍稍大一点,把线割缝隙考虑进去,三片有两片是合格的。再另一个零件上把第三片合格的割出来就可以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我觉得始终还得割好后再精车内孔包括前面,如果先车的话即使考虑了间隙缩小结果内孔也不会是个整圆的。
所以如果要先割再车,那工装夹紧又会不会是个大问题啊。
     我刚做设计不久,对机加也不大熟悉,往时做的设计零件都比较简单,也就没考虑这么多。像这个东西比较重要而且材料要求也高Cr12,听说加工一个很贵,压力还是挺大的,呵呵。

网友:
线切割了,在,里面放根圆管。不知可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切割后三半再合回来直径已经缩小了,而原来的内径没变,所以原来的内圆就不会是圆的了

网友:
我瞎扯下:你单件加工,然后合起来。

网友:
你做的是夹具工装,不是产品。下料长些留大余量线割,割后三块对好两端电焊,夹中间镗孔至所需尺寸,再用心棒装夹车外圆,把两头焊点截去,不知可以不?
另外一个夹持薄壁件工装:类似胀力心柚,图纸我传不上去,只能说下了,1两个配合锥度,2大锥那个外圆车螺纹,3小锥内镗孔比工件外径略大些,4外圆车一小台阶,5割三、四道缝,5大锥配一带小通孔(孔径配合4那个台阶)螺冒。工装夹在三爪卡盘上,装上工件拧紧螺母(可以挤紧小锥度而夹紧。

网友:
这个东西我想应该是按照要求车到尺寸再线切割吧!

网友:
路过,看到大家好像对这个比较感冒,就说下这个的加工方法,省材料、省时间、简单方便。
1. 车床加工留余量。
2. 线割。
3. 线割回来后用圆箍(市场上有买,就是一个圆的东西是开口的,开口边上有一螺丝调松紧,
型号的话最好选用和工作外径差不多大小的)把工作两端傅住,然后夹在车床上车内孔就可以了。
4. 用一心轴套住工件,把没有圆箍的地方先车到尺寸,然后在圆箍旁边再安装一个圆箍,松开原圆箍,
把没有车到的位置再光下,当然如果外圆没有要求的话可以闪掉此工序。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圆箍也就几块钱一个吧。

网友:
先弄个壁厚厚一点的,切割完了,加工里孔,把里孔加工完了,在塞个芯轴进去加工外圆。单件生产。批量没想好

网友:
是线切割的割逢引起的吗,那,车两个工件,割的时候, 把钼丝的厚度补偿掉,也就是,一个工件只能割两个片(其中一个因为钼丝的厚度都积累过来,圆弧会短,报废掉),两个工件就可以割4个片,取三个组成就可以了啊
同意
cl98gp
的方法

网友:
  本来码了很多字准备回复楼主的,结果全删了。楼主提出的这个就是典型的“设计不合理给加工出的难题”,本身是个伪命题。既然是做夹具,要求闭合的时候内径R是一个基准面,又要求四片东西是紧贴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基准面。

  伪命题在于这个零件出现了“两个基准面”,完全违背了机械设计原则的东西。基准面只能有一个,楼主进来解释一下,为何一定要夹紧时内孔R是正确的,而又要求四片东西又是要贴合在一起的。

网友(点评):
追风大侠不是一般的强,很多时候 想的东西都比我们这些菜鸟多

网友:
线切割的时候不能等分,也就是多出来一点,一个整圆割出两个来,剩下那个废掉,这样三个拼起来正好,剩下那个不废掉也行,但要割出两个更大一点的拼装。

网友:
呵呵,仁者见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首先对于这个东西,也许确实存在设计上的问题,但作为目前最好的方法只好按此方法来做了。我想对于这个加工问题,我想问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们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切好三片后再夹紧车内孔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内孔的要求也就能达到了,而三片也能很好的闭合在一起了。本人对加工确实不大了解,多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我做过壁厚一点的,跟你这差不多,先线割,再车,车的时候用透明胶粘起来就行了

网友:
是用软爪的,软爪做到比工件尺寸大0.2左右

网友:
我晕!做设计竟然不懂机加工!设计出来的东西别人怎么做

网友:
不好车,割完上磨床啊

网友:
不知工是多长的,如果下料时加长10mm做加工工艺过渡基准,先粗车加工热处理后再线切割精加工,后精加工,再将工艺过渡基准割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仁兄说的极是,以前在学校很难接触到实际加工方面的知识,虽然说在理论上有点谱,但这也仅限于一些简易的零件加工,对于一些复杂的零件,即便能想到加工工序,也不定知道实际加工工装如何,所以在这方面还望请教大家啊!就像这个零件,一细想就碰到严重的问题了,对加工工装不熟悉的话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对的,我们这些菜鸟都在摸索中成长,希望这里的大侠能多多指教

网友:
先线割,再把三块点焊,然后再上车床进行加工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以     考虑好装夹

网友:
加工中心的钻孔用的钻头固定时,里面要用到弹簧夹套,按这个思路,你试试看

网友(2011-02-09):
在车床上装夹,是否可以这样,先装一个棒料,然后用棒料寸着这个工件的内径,当然这个棒料的外径要和工件的内劲等同。然后装在车床的三爪上。纯属个人看法,呵呵。你看行不行的。

网友:
没说明热处理状态

网友:
装好后.可以磨不.我们厂现在是这样做的.

网友:
车的精度不如线切割!能找好位置车,不过挺麻烦的

网友:
支持19楼的方法!先车留余量再切然后再加工内孔!

网友:
车床加工留余量,在线切割。再用心轴套住工件。

网友:
先车出来,后面留5MM余量,直径留磨床加工余量,再线切割,前段别割破,留1-1.5mm,磨床加工到位,在分开

网友:
线切割能割3等分?120°搞了这么多年机械还没有见过?

网友:
可以加工好以后与3爪卡盘一起割开就不会不圆了

网友:
555555555555大家讨论了这么久有没有学过定位基准

网友:
他就是一个机械手,做的在好也有癖端,材料才是关键,电池隔膜要想不被刮破就要用软爪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抓电池隔膜的,而是抓钢壳的,圆度的重点只是在前端的小台阶处,抓住钢壳后要保证钢壳仍然隐藏在锥度台阶下即可保证不刮伤隔膜。说三等分其实只是原先在车好后直接把工件线切割两次罢了,并不是说一次性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