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

楼主(2010-12-22):
在直径4mm不锈钢管道上钻2mm孔怎么钻上下对称度有点要求,传销用

网友:
1把v型铁可靠固定。并且要保证与钻头的垂直度。
2将钻头调节至v型铁的对称中心
3给4mm棒打样冲。
4放置与v型铁先用中心钻打沉孔。再换钻头钻孔。或者用钻头直接钻。但尽可能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