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轴的数据确定其两端的中心孔?

楼主(2010-12-22):
中心孔有A、B、C、R四种类型,如何根据轴的尺寸和工况合理确定中心孔的类型和尺寸呢?
另外,带螺纹的中心孔适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正常选用B型较好,因为B型的中心孔有保护,减少被破坏的可能,相对而言,A型的中心孔很容易被破坏,失去精度。C,R这两种我没什么用过。

网友:
带螺纹的中心孔适在需要垂直吊装的轴,轴头需要固定零件的。

网友:
轴加工时承受的载荷还有自身的重量,还有就是其他的要求了,具体查查手册吧,

网友:
我认为选择中心孔没那么复杂!只是加工用的就是A型。

网友:
不用保留的用A型简单,需要保留中心孔的就就不用A型啦,需要吊装的用带螺纹孔等.

网友:
A型中心孔(又称不带护锥中心孔),一般都用A型中心钻(又称无护锥60°复合中心钻)加工。这种中心孔仅在粗加工或不要求保留中心孔的工件上采用,它的直径尺寸d和D主要根据轴类工件的直径和质量来选定。
B型中心孔(又称带护锥中心孔),通常用B型中心钻(又称带护锥的60度复合中心钻)加工。因为有了120°的保护圆锥体,所以60°中心孔不会损伤与破坏。要求保留中心孔的工件应该采用B型中心孔如机床的光杆和丝杆、绞刀等刀具上的中心孔,都应打B型中心孔。
C型中心孔(又称带螺纹的中心孔),它与B型中心孔的主要区别是在其上作有一小段螺纹孔。所以要求把工件固定在轴上的中心孔采用C型。
R型中心孔(又称圆弧形中心孔)及加工时所用的R型中心钻(又称圆弧 形中心钻)。R型中心钻的主要特点是强度高,它可避免A型和B型中心钻在其小端圆柱段和60°圆锥部分交接处产生应力集中现象,所以中心钻断头现象可以大大减少。

中心孔一般用来辅助加工用,通常都使用易于加工的A型,至于其它两个类型可能是用于结构比较特殊的地方,以不影响整体的机械性能.

b型的带有保护锥,防止碰坏中心孔啊;象轴类零件一般粗车后要调质的;防止调质时碰伤中心孔;

A型中心孔应用在不需保留或保留不保留中心孔均可的场合。
B型中心孔应用在后续加工或检验时要重复利用中心孔作定位基准的场合。
C型中心孔应用在轴端有特殊结构(比如装有轴端挡板)以及作为吊环螺钉的安装孔的场合。

选中心空要看看你加工零件的精度 还有工序等
A型 精度要求一般
B型 精度要求较高工序多的工件
C型 需要把其他零件轴向固定轴上的时候用C型中心孔
R型 适用于轻型和高精度的轴
看看 你需要哪种
具体的型号 还是要自己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叙述的很详细,辛苦了
谢谢版主,受教

网友:
真的很受用  谢谢版主

网友(2011-07-20):
谢谢版主,讲解很详细。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哦,刚才在机械手册了看了半天没搞明白四种类型的中心孔具体有啥区别,百度的结果也不满意,哈哈。

网友(2020-09-11):
真的很受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