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高手哦

楼主(2010-12-22):
调制40cr.1.5米长的轴.直径23mm,加工1米长20的六方,公差0.02mm。怎么加工

楼主:
谁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公差0.02是指哪个尺寸

楼主:
S=20的六方。。。,,

网友:
用拉床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具体一点、、。。。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呵呵 长知识

网友(2011-01-23):
不知道在数铣上能不能加工呢?用万能分度头装夹,另一端用个顶尖顶上!可行否?请多多批评指教!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B:

不好加工哦

网友(2011-08-26):
用S=20六角棒和圆棒磨擦焊,再车加工直径23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