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用SW怎么画?

楼主(2010-12-22):
此图用SW怎么画?我在UG里是用布尔运算,SW里没有,钣金又不会!
注:第三视角,7.7的尺寸可以忽视掉!

网友:
一步一步拉伸吧,角度地方再切,开槽地方建个基准平面

楼主:
关键是两个筋拉伸不出来,不是从平面上拉伸出来的,要进行布尔运算。

网友:
SW怎么能没有布尔运算,连autocad都有,问题是有布尔运算的功能,名称就得叫布尔运算吗?
插入菜单中的特征子菜单中的组合特征就是你需要的布尔运算

网友:
用楼上说的组合特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