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 液压变桨与电动变桨

楼主(2010-12-22):
变桨距系统简介
变桨距系统是对叶片的桨距角进行调解以控制风轮对风能吸收的装置。其作用是:
一、当风机启动时,可以通过变桨距来获得足够的启动转矩;
二、可以通过调节桨距使风机的发电功率始终保持在额定功率附近;另一方面当突遇大风或运行异常时,可执行收桨动作,以防止风轮超速,发生飞车。

目前全球的风力发电机组按照叶片变桨距技术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液压变桨距系统(Hydraulic Pitch Control System)。简单来说,液压变桨距系统主要由动力源液压泵站、控制模块、蓄能器与执行机构油缸等组成,其代表厂商有Vestas、Gamesa、Acciona和Dewind、三菱重工等。
二、电动变桨距系统(Electric Pitch Control System)电机变桨距系统。主要由动力源电动机、控制模块、蓄电池与执行机构减速器、齿轮等组成,代表厂商有GE、Nordex、Suzlon、Repower和金风、华锐等。

液压变桨系统与电机变桨系统的优劣
项目
液压变桨距系统
电动变桨距系统
桨距调节
基本无差别。油缸的执行(动作)速度比齿轮略快,响应频率快扭距大。
基本无差别。电路的响应速度比油路略快。
紧急情况下的保护
功能基本无差别。
功能基本无差别。
在低温下,蓄能器储存的能量降较小。
在低温下,蓄电池储存的能量降较大。
蓄能器储存的能量通过压力容易实现监控。
蓄电池储存的能量不容易实现监控。
使用寿命
主要损耗件蓄能器的使用使命大约6
主要损耗件蓄电池的使用使命大约3
外部配套需求
占用空间小,轮毂及轴承可相对较小。
占用空间相对较大。
无需对齿轮进行润滑,减少集中润滑的润滑点。
需对齿轮进行集中润滑。
环境清洁
容易存在漏油,造成机舱及轮毂内部油污。
机舱及轮毂内部清洁。
维护
定期对液压油、滤清器进行更换。
蓄电池的更换。

派克汉尼汾液压变桨系统

网友:
叶片变桨距系统(Blade Pitch Control System)近年来在大型风电机组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优点可以将载荷控制更平稳、安全和高效。现在兆瓦级以上风机普遍采用变桨距技术。
楼主的帖子内容,出自以下文章,转贴于下:

楼主:
谢谢补充~~我仅旨在列出两种变桨系统的不同之处,望大家讨论~

现在许多厂家进军液压变桨系统,主要是由于其变桨距控制可靠和安全,系统简单且日常维护较电力变桨距控制简便。

网友:
个人比较看好电动变桨系统。

网友(2011-12-21):
这篇文章值得学习!讲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