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使用稳定性,你有何高见?

楼主(2010-12-22):
设备的稳定性取决于很多方面,例如机床本身的设计,安装调试是否正确,机床供给部分是否合格,大家是否有具体的例子来分享一下。

网友:
设计决定质量,外因也是主要原因,但一般都会注意的。设备自身的设计如果不过关你养不出来!

网友:
其实设备使用稳定性。也有可能与设备设计制造也有关系。有时还要通过自己的改进来完善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
我厂的包装机速度很快,但一年后就不太稳定,到处乱响

网友:
就是爱它咯。~~~~~~~~~

网友:
学校老师讲了一个例子,拿出来分享一下。以前学校买了一台高精度加工中心,搬回来放置以后,加工检测总是达不到精度要求,后来向厂家求救。来的工作人员检查机床的技术参数及配置调整等,检查了很多天也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很纠结。后来有一天看到放加工中心外面路过的一辆车,灵机一动,觉得是外面的车辆行驶给加工中心施加了一个脉冲震动,对其精度造成了影响,后来把加工中心搬到别的地方后,就再也没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是外因吧。有时候细节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原因一般都不会注意到,大家只会从设备的自身设计、制造、安装方面去考虑,在实际情况中还真要各个方面都要考虑。

楼主:
设备本身的质量状况在出厂时已经被决定,一般用户很难再做提高,所以客户端的工作很重要,像安装调试,举例:像精密设备的安装地点很讲究的,地基情况,震动源的距离,接地情况,温度等的影响都非常大。

楼主:
再分享一个实例:我们曾经有一台机床用户在重庆,由于使用了SIEMENS 840D还有PROFIBUS通讯,客户抱怨:有时通讯不正常,经常有信号干扰,电机报警等。电话咨询过,客户说接地没问题,所以到现场察看,接地电缆是接的很好,就一直查到变压器的接电柜部分,发现接地电缆直接接到电柜外壳上,漆也没擦。所以直接在机床附近重新做一接地端,重新连接后,机床正常使用。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大虾进来讨论一下

网友B:
预防性的维护和保养很重要的,不要等到故障现象出来再维护那就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防性的维护和保养很重要的,不要等到故障现象出来再维护那就晚了

所以很多单位做TPM。。。

楼主:
今天,一4米镗铣床Y轴在走到固定位置时报警:反馈或者电机编码器错误。
机床配置:SIEMENS802DSL+3 FARGO光栅尺。
分析:因为走到固定位置时有反馈报警,应该与光栅尺有关系,拆下光栅尺,因为定尺是玻璃的不能取出,所以用棉线拴脱脂棉,蘸无水酒精进行清理,清理出一些污物后,装回,机床正常使用。
因为光栅尺的防护不是很好,所以有些脏东西会跑到尺子里,弄脏玻璃刻度,读书头不能正常读数,所以光栅尺的防护很重要,尤其是一些油雾较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