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轴断裂原因

楼主(2010-12-22):
直径为95mm长度为1005mm的传动轴断裂,请帮助分析(两次),希望大家发表见解
描述:第1次
图片:
描述:第二次
图片:

网友A:
1 材料不合格,杂质多。
2 看断裂处为剪应力导致,说明此处键槽设计不合理。
3 估计长期处于交变扭矩状态,材料疲劳。

网友:
这轴是铸铁的吧?那么粗糙?

网友B:
曾经碰到过这样的现象,一进口减速齿轮轴有120MM粗,自从断过以后,重新加工的轴就经常断。
开始都以后设备超负荷或是轴的材料选不好,以后韩国厂家来人,提出的问题很是简单,但也有启发啊,轴和齿轮的键糟已经有变形,我们经常是换轴,齿轮不修,键槽和键的配合精度不达标,是造成断裂的主要原因。

网友:
我感觉也是材料问题

网友:
材料与键的问题

网友:
还有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同心度那啥,  不懂装懂把

网友:
材料在断裂处有疲劳的旧痕。应该是材料在加工时。没有把表面的裂纹消除。或者设计强度不够。

网友:
感觉像是材料承受交变应力,达到疲劳极限所致。第二次的轴断面真么整齐,怀疑材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材料不合格,杂质多。
2 看断裂处为剪应力导致,说明此处键槽设计不合理。
3 估计长期处于交变扭矩状态 ...

如何看出材料不合格?杂质多?

蛮像交变应力扭坏的,起点应该是键槽处的应力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碰到过这样的现象,一进口减速齿轮轴有120MM粗,自从断过以后,重新加工的轴就经常断。
开始都以后设备 ...

老换多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看到键没问题。轴断了,感觉轴的问题大些,另也正如上面所说,不要光换轴

网友:
扭矩过大造成的。
再增加2-3个键试试。

网友:
是金属料吗?怎么看起来向碳棒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起这样的事情,都是从那个位置断裂,端口平整。

网友:
是否考虑改变材料?
看情况剪切应力不足!材料太脆!

网友:
疲劳断裂。没啥好分析的。重新计算。

网友:
如果原装的用了很长时间才断,现在换上的用的时间很短,那就怀疑材质和加工质量了,建议化验一下材质,做一下力学性能。

网友:
很明显,有两种可能,第一,考虑是否是轴曾经有伤痕,剪应力效果;第二,更有可能是长期处于扭曲状态,同心度严重不能保证!换一根看效果,如果再断就是第二种没错了!

网友:
这么小的键没有被剪断,那么大的轴却扭断了,我认为轴的材质有较大问题。同时要查一下,机架的刚性是否不足,造成设备工作时,机架发生变形,导致轴承的不同心,使得轴工作时形变过大,多种因素导致轴断裂。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轴和键应该差不多大是吧? 好像极少见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
看看断面颜色就知道了,里面一点一点黑色或黄色的东西就是杂质

网友(点评):
厉害,火眼金睛 钻进去了一条大虫

网友:
学习了,呵呵。。以前在公司也遇到过,貌似最后也是换个轴完事。

网友:
如何看出材料不合格?杂质多?
蛮像交变应力扭坏的,起点应该是键槽处的应力集中

网友:
瞎分析分析,嘿嘿
有可能安装的同轴度有问题,导致轴受弯曲应力增大。
再有就是材料热处理啥的没人家原来的好。

网友:
1.轴换个材料,45调质或40Cr淬火,你那个材料晶粒度有些大,要控制晶粒的长大,否则韧性差
2.检查装配的同心度
3.键位置径向间隙调整好,避免载荷启动的冲击

网友:
设计时一般取键的尺寸要稍小一些,其目的是,键比轴要便宜得多,用小一些的键,目的就是万一设备过载,损坏的应该是键被剪切或是挤压过度而损坏,保护了轴不坏,以减小损失。

网友(点评):
大侠您好!要是键断裂后把键槽或者型腔损坏了岂不是损失更大些?请教!

网友:
材质不均匀,热处理不好,键槽不合理,导致应力集中,承受较大扭矩时,在键槽处产生过大的应力

网友:
材料的问题!可以去找厂商了!呵呵呵!!

网友:
应该是键与轴的配合松动,或是传动齿轮磨损过度引起的冲击载荷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键槽处的应力集中

网友:
我想断裂的主要原因数不同心和装配精度不够造成的和材质关系不大

网友:
我还没见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
材料没有进行金相分析前不好说,但是结构是有问题的,键槽刚好在轮毂口,应力集中,加上键槽的应力集中,若有弯曲应力,键槽处实际是交变应力,工作有段时间,键槽出现微裂纹,最终突然断裂。这中情况要么,改结构,用两个键,或者将键移到内部,或者加大轴径,换强度更好的材料。

网友:
扭力大,材料承受应力小。

网友:
转速多少?如果转速比较高的话就需要做动平衡了,否则换几个断几个!

网友:
可能是不同心造成的裂痕,久而久之。。。。。

网友:
我也觉得材料有点像铸铁,强度不够

网友:
1、材料在加工时。没有把表面的裂纹消除
2、材料与键的问题

网友:
扭矩疲劳,应力集中!!!!!!!!!!!!!!!!

网友:
第一次第四张仔细看看是不是裂纹呀?同一个轴断口看起来不太一样的感觉

网友:
弯曲,受力不均引起的疲劳断裂。请检查两端轴承的装配同心度。或者换硬度低,中心韧性较好的轴。

网友:
交变扭矩所导致的疲劳破坏;
材料热处理及表面处理不够;
设备保养也没有到位。

网友:
轴断面不符合疲劳破坏特点,没有看到裂纹源和裂纹扩展区;而且轴断口倾斜45度,应该是剪切破坏,属于强度破坏,受交变载荷时坏的个人意见经供参考

网友:
上面两位的分析很对,键与键槽配合精度不够,应该是下次做轴要把键宽度上提高一个到两个精度等级,过渡配合要选紧一个级别的,,还有可能我们的键没有别人的质量好!!!!

网友:
4楼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曾经遇到相似的情况,分析原因应该是:
1.材料强度不够,
2.键槽的精度设计不合理,而且与之配合的精度达不到要求,冲击强度大

网友:
材料是什么啊?可以改为42CrMo,调质处理。粗加工后调质,如果允许重新设计的话,把轴加粗到105,还有开键槽的地方再加大到110左右。因为开键槽影响了强度。

网友:
来学习一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貌似扭矩过大造成的吧?

网友:
非常标准的45°方向扭剪应力,没有屈服变形,符合脆性材料扭剪破坏的表现,可以判断此轴的材料为铸铁。
加上有键槽,更容易造成应力集中,尝试实用钢材,并用空心轴。空心轴比实心轴的应力分布更均匀,不易出现因材料不均引起的应力集中;而且重量轻,惯量小。

网友:
1 材料不合格,杂质多。
断裂处为剪应力导致,说明此处键槽设计不合理
3 估计长期处于交变扭矩状态,材料疲劳。

网友:
很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2013-06-29):
      低碳钢的扭转角远大于铸铁,因为低碳钢是塑性材料,而铸铁是脆性的,低碳钢断面是沿横截面被剪破坏的,然而铸铁是沿着45到55度不等的截面破坏的,说明低碳钢是因为横截面的剪切应力而破坏的,铸铁是因为斜截面的拉应力而破坏的。
    可能是:铸铁轴因扭矩过载而出现的断裂,这当中因键槽加工装配、材料的杂质或不均匀性等方面原因,加剧了应力集中。

网友:
计算最小端断面处的剪切应力。

网友:
交变应力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2018-10-07):
精度达不达标是由图纸检测的,应该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是不是键的问题。

网友:
1.从断裂面貌看,是受到了旋转弯曲的应力,又存在应力集中2.请问使用环境是否有温度变化,和腐蚀性的液体?因为断轴已经生锈了;所以断裂的原因我认为有3点,一是因为材料原因,太脆或者有缺陷二是结构有键槽造成应力集中;三是表面生锈或者被腐蚀同样造成应力集中;建议楼主从材料,结构,表面处理等方面优化

网友:
首先你应该说明一下轴用的什么材料、工作多长时间了、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次数。但从图片来看的话,轴采用的材料应该是铸铁一类的,未做防锈处理。
第一次断裂发生在键的根部,连着齿轮,估计是做为主动轮,断裂面积较长,再看第二次断裂,貌似换了材料,但应该还是铸铁一类的,还没来得及生锈就发生断裂了,因此可以排除疲劳和扭矩过大的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轴的位置度,校核一下轴键处受到的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