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中的dimxpert用法与看法。

楼主(2010-12-22):
最近不解!dimxpert是如何应用!用起来不是很好!感觉到好麻烦!就像图那样!闷死人!乱七八糟的!我也设置过了!还是那个样子,感不是那么的好用!有的不须要的也显示出来!各位高工们请说说你们对那个功能的看法与用法!小弟我毕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啊,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这种3D标注在国内企业没有应用空间啊,除非车间工人每个配一台平板电脑,看着三维模型,3D标注工作,嗯,据说发达国家部分实现了我的设想

楼主:
我想你还不明我在说什么哩?不过我知你在说什么!我也有同感!立体标注确实好!大空间上用!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就《钢铁侠》里面那样设计机器人!果然就是牛人!想起来真疯狂!不过咋们国家就没有那样的设备了!三维立体视器!说回来·!我是要问的是!用到这dimxpert在出工程图的时候也是那样乱七八糟啊·可是我看到网上视频有个高手也是用这个命令涡·!一样标得条条是道!整整齐齐呢!所以想到这里问一下!有没有更高的高手!不!是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兄台请讲一下哩·!这个dimxpert如何才能用起来不那么乱!不要的尺寸怎样才能关掉?谢谢

网友(点评):
给个链接?应该是sw官方做的视频吧。

网友(点评):
北京爱情故事 http://www.kk321.cc/aiqing/20348/ 星月传奇 http://www.kk321.cc/dalu/2047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你还不明我在说什么哩?不过我知你在说什么!我也有同感!立体标注确实好!大空间上用!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就《钢铁侠》里面那样设计机器人!果然就是牛人!想起来真疯狂!不过咋们国家就没有那样的设备了!三维立体视器!说回来·!我是要问的是!用到这dimxpert在出工程图的时候也是那样乱七八糟啊·可是我看到网上视频有个高手也是用这个命令涡·!从零件图出工程图一拖一放!就那么简单!一样标得条条是道!整整齐齐呢!所以想到这里问一下!有没有更高的高手!不!是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兄台请讲一下哩·!这个dimxpert如何才能用起来不那么乱!不要的尺寸怎样才能关掉?谢谢

网友B:
dimxper主要用在公差分析方面,楼主你拿来作工程图是有点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吧!它主要是用在公差和分析的吗?出工程图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东东涡!就是因为用它出图的时候不用自己来标公差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学会了它就出图时快好多!请高手帮下咯!圣诞节快乐哦!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吧!它主要是用在公差和分析的吗?出工程图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东东涡!就是因为用它 ...

可以设定再引用,但不能说是直接用它来进行自动标注,如果真的是这样sw也太强大了

楼主:
嘻嘻!你就没知咯!你上百度找下视频!就打dimxpert找视频!就有一个老兄用这个命令来出图过!你看看咯!不是我想!那的确这个软件是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嘻!你就没知咯!你上百度找下视频!就打dimxpert找视频!就有一个老兄用这个命令来出图过!你看看咯!不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直接用dimxpert生成 正确公差是不可能.要想自动生成的前提必须是要事先设定好

楼主:
我就是问你们如何才能设定的!除了设置选项里面的还有其它的要设置吗?那选项里面又是如何设置 的!具体点!每一项的选定与设置??!

网友:
我也不会用 好麻烦

网友(2012-03-07):
其实DIMxpert挺好用的,可以省去工程图标注的大半时间!3D标注与三维建模是一个道理
三维投影二维就是工程图,3D标注一样可以投影就成我们平时工工程图上的标注,再说你标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尺寸较多的时候建议空格切前、上、右视图适当整理下尺寸即可。另外3D标注一样可以在工程图打印出来,只是零件结构复杂尺寸较多的会显得有些杂乱,不过你同样可以分别设不同角度的三3D视图。总之,DIMxpert较之常用标注,就如同三维建模较之平面设计(eg:CAD)

网友:
关于楼主的附图,我补充说明一下,三个基准面的及其它孔、槽特征的形位公差其实在设计时是没有多大必要标注的,所以你用DIMxpert时,不要选择形位公差,这样尺寸出来就不会显得那么杂乱!一般形位公差要求,在技术要求说明一下等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定再引用,但不能说是直接用它来进行自动标注,如果真的是这样sw也太强大了

要实现自动标注包括公差,不用DIMxpert一样可以很好实现,就是你在做设计的时候,把公差也定了,养成一种习惯,出工程图的时候,直接引入标就可以了!当然要想一气呵成,在做零件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标注的位置及其规范性了,这样在工程图直接导入设计注解的时候就不会太乱,不用再花太多的时间去整标注!

网友(2012-09-26):
dimxpert主要用来做尺寸及公差配合检查,避免出错的,工程图中能应用,但dimxpert不是用来做工程图的,算是工程图的辅助检查设备,再先进的都不会用这个来生产的,不是我们国家落后哈,也不是软件开发太超前!

网友(2012-11-20):
三维尺寸标注,不常用。。

网友:
我好像都没用上

网友(2013-06-15):
还真没怎么用过,求高手

网友(2014-01-31):
是个好方法,看过视屏感觉很巧妙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B:
dimxper主要用在公差分析方面,楼主你拿来作工程图是有点晕!!!

同意,连我菜鸟级的人都知道

网友:
这个典型的没学会走就想跑啊。

网友D(2016-04-28):
为什么不转成工程图标注呢?

网友(2017-03-04):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转成工程图标注呢?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DimXpert 有多方便  省去工程图标注的一大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