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 加工完有痕迹

楼主(2010-12-22):
大家好 我最近 加工一种活  内径15   的六方孔   厚7  用线切割 加工完后  却留下了一道痕迹  请问线切割专家 给指指点  小弟 不胜感激      拜上

网友:
线切割,就是正常的话也是有轻微的一道一道痕迹的,除非是慢丝,割一修二或修三,那痕迹基本是没有的
5 H2 `) W0 Z* ?如果一道一道痕迹很深的话,机器要有必要修一下了吧

网友:
快走丝基本都是这样的,切入口的地方有一道接口!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稍稍减小一点,就是加工时剩2--3MM时停下,然后抽丝回中心,再编一段程序倒割就可以了!

网友:
线割好像都有一道痕迹吧……

网友:
慢走丝有吗?!!!!!!!!!

网友:
用慢走丝啊、、、、、、

楼主:
谢谢 收到 各位师傅的指教 让我对线切割更加充满了信心  只是线切割走了  快到一圈了 却总是留下了  大约0.05左右深的沟痕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这位   古董1883    师傅说的  该维修了  请问 具体是那部分的故障  谢谢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要是精度高的,也不会用快走丝的,0.05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工件不厚的话,把切割液搞浓点,能使光洁度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