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用什么加工方法比较合理?急!

楼主(2010-12-22):
这个东西用什么加工方法比较合理?最好能详细一点!万分感谢!!!

网友:
什么材料?厚度是多少?

楼主:
太急了都忘了说  是铁的 1mm

网友:
用冲压和卷板。具体工艺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1mm钣金加工就可以啊
先把它展开裁剪
然后在折弯不就OK啦

网友:
晕,这不就是个冲压件吗,要开模子呀

网友:
合页,
找玩冲压件类的论坛,下一套模具,这个是用模具卷的,很简单的,

网友:
8楼说的对,先冲压下料,再用券板机。

网友:
开冲压模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种模具复杂吗?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

网友:
这种模具很简单,自己就可以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具体点吗?或是能画个示意图之类的吗?谢谢!

网友:
这个首先你要计算一下展开料的尺寸,先做个下料复合模,顺便把那人缺口解决了
然后就上卷边

网友:
冲压模具

网友:
就是 冲压 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冲压折弯就可以了,不是很难,模具也很简单
批量很大吗?要是批量不大就不要做模具了,手工完成,做工装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
要三四到工序。。。。。

网友:
学习了,没有接触过冲压模具

网友:
先开个模具落片,然后用模具两头成型为U型,最后用圆模具放在U型内冲压收口,共3套模具,如果用复合模2两套就够了

网友:
这个产品料厚多少?1mm吗?

网友:
如果数量大,就开冲压模,你这个零件很简单!模具费不会高!

网友:
貌似  切割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