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

楼主(2010-12-22):
求助:请问对射型光电开关E3Z-LT61-D的接受器上的L-D的旋钮是调节什么的?min跟max是调节灵敏度是吗?

网友:
调节按键就是调节灵敏度的,按照他的提示方向可以调节光电的远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认为到底L-D旋钮是调节距离,还是min-max呢?
我做了个实验,发现L是或门,D是与门的。

楼主:
求救E3Z-LD61-D欧龙母的光电开关的PNP型和NPN型有什么区别呢?我现在用的是NPN型,跟继电器配合的时候可是实现我想要的效果,作为一个监控小系统,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异常情况出现的时候继电器才断电,正常情况下,继电器是得电的,这样的话继电器的寿命不长,我想把这种情况调换过来,只有异常情况出现时,继电器才工作,我的想法是将NPN型的光电开关换成是PNP型的,行吗?要是不是这样的话,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呢?请各位帮帮忙!急啊!谢谢了!

楼主:
写错了,是E3Z-LT61-D

网友(2012-03-19):
NPN与PNP区别:反馈信号不同,NPN反馈为负信号,低电平,NPN反馈为正信号,高电平。楼主说的要实现继电器异常时得电,可更换常闭型光电。亦可改为对射式(对射式为对光时接通,有物体经过时断开。刚好与你选的漫反射相反(有物体时接通)。

网友:
打错了PNP反馈高电平,正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