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40深100长400的槽加工

楼主(2010-12-22):
现有一个宽40深100长400的两侧开口的槽,想找个高手解决下怎么提高效率,
工件:球墨铸铁件
现采用平刀装合金刀片的那种,分层加工出来的,很慢。高手们给支个招

网友:
“平刀装合金刀片的那种”是什么刀?参数?

网友(点评):
应该是平装的可转为立铣刀。刀片硬质合金的。

网友:
铸铁的话,不知道精度和光洁度要求高吗?不高的话直接40的玉米铣刀就好,5刀铣完。如果你的机床刚性好,功率大的话3-4刀也可以的。通常我们是20mm一刀。

网友:
锯齿状圆盘刀。。。。。。。。。。。。。

网友:
感觉用龙门刨才用多件一次装夹,同时刨加工比较快

网友:
感觉用龙门刨床,多件一次装夹,同时刨加工,比较快

网友:
  用线切割是否可行呢

网友:
用玉米铣刀吧,效率高

网友:
要想效率高,还是用玉米铣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通槽,可以用槽铣刀盘。100深度方向一刀。40宽度方向两刀完成。

网友:
卧铣床,机加三面刃可转位铣刀,一次过去就可以

楼主:
立式加工中心上,槽精度+0.1,我着床子是40尾的,玉米铣刀考虑过,槽子太窄,40尾这么大的玉米铣刀不多见,我看京瓷的刀册上有,楼上说线切割的不靠谱,我决定用波刃粗铣刀试试,在用立铣刀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有龙门刨床,第一精度不行,第二在槽子里怎么抬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