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程序如何传输

楼主(2010-12-22):
公司新买了台沈阳立加,系统是FANUC无法传输程序。请问大虾们用的什么软件,需要如何设置参数。还有大家卡储存如何使用。我把TF卡放进去,显示 卡未格式化,我拿出来格式化N遍也没有用。大家都买 的什么卡。是不是我买的卡有问题。敬请大虾指点

网友:
卡用FAT格式,不要用32的,FANUC系统应该是有个参数,改成4就是用卡,用传输线要改成其它参数,你问一个厂家吧。

网友:
需要设置参数,还要对你的卡进行相应的设置,这样数控机床才能读取。

网友:
发那科用的是CF卡吧,把传输通道改成4,机床只支持2G以下的内存卡,用线传改成0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虾们。我来试试

网友:
不错,小小的学习了一下。。这东西没人讲,自己是找不到的

网友:
用CF卡最好用改下参数就可以了买一套大概要500元

网友(2011-03-24):
最好打电话问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