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标准

楼主(2010-12-22):
求助焊接标准,求助焊接标准

网友:
在百度上找的:

标准号 标 准 名 称
焊接基础通用标准
GB/T3375--94 焊接术语
GB324--88 焊缝符号表示法
GB5185--85 金属焊接及钎焊方法在图样上的表 示代号
GB12212--90 技术制图焊缝符号的尺寸、比例及简化表示法
GB4656--84 技术制图金属结构件表示法
GB985--88 气焊、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和尺寸
GB986--88 埋弧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与尺寸
GB/T12467.1—1998 焊接质量要求 金属材料的熔化焊 第1部分:选择及使用指南
GB/Tl2468.2--1998 焊接质量保证 金属材料的熔化焊 第2部分:完整质量要求
GB/Tl2468.3--1998 焊接质量保证 金属材料的熔化焊 第3部分:一般质量要求
GB/Tl2468.4--1998 焊接质量保证 金属材料的熔化焊 第4部分:基本质量要求
GB/T12469--90 焊接质量保证 钢熔化焊接头的要求和缺陷分级
GBl0854--90 钢结构焊缝外形尺寸
GB/T16672—1996 焊缝----工作位置----倾角和转角的定义
焊接材料标准
焊条
GB/T5117--1995 碳钢焊条
GB/T5118--1995 低合金钢焊条
GB/T983—1995 不锈钢焊条
GB984--85 堆焊焊条
GB/T3670--1995 铜及铜合金焊条
GB3669--83 铝及铝合金焊条
GBl0044--88 铸铁焊条及焊丝
GB/T13814—92 镍及镍合金焊条
GB895--86 船用395焊条技术条件
JB/T6964—93 特细碳钢焊条
JB/T8423—96 电焊条焊接工艺性能评定方法
GB3429--82 碳素焊条钢盘条
JB/DQ7388--88 堆焊焊条产品质量分等
JB/DQ7389--88 铸铁焊条产品质量分等
JB/DQ7390--88 碳钢、低合金钢、不锈钢焊条产品质量分等
JB/T3223--96 焊接材料质量管理规程
焊丝
GB/T14957—94 熔化焊用钢丝
GB/T14958--94 气体保护焊用钢丝
GB/T8110--95 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
GBl0045--88 碳钢药芯焊丝
GB9460--83 铜及铜合金焊丝
GBl0858--89 铝及铝合金焊丝
GB4242--84 焊接用不锈钢丝
GB/T15620--1995 镍及镍合金焊丝
JB/DQ7387--88 铜及铜合金焊丝产品质量分等
焊剂
GB5293--85 碳素钢埋弧焊用焊剂
GBl2470--90 低合金钢埋弧焊焊剂
钎料、钎剂
GB/T6208--1995 钎料型号表示方法
GBl0859---89 镍基钎料
GBl0046--88 银基钎料
GB/T6418--93 铜基钎料
GB/T13815--92 铝基钎料
GB/T13679--92 锰基钎料
JB/T6045--92 硬钎焊用钎剂
GB4906--85 电子器件用金、银及其合金钎焊料
GB3131--88 锡铅焊料
GB8012--87 铸造锡铅焊料
焊接用气体
GB6052--85 工业液体二氧化碳
GB4842--84 氩气
GB4844--84 氮气
GB7445--87 氢气
GB3863--83 工业用气态氧
GB3864--83 工业用气态氮
GB6819--86 溶解乙炔
GBlll74--89 液化石油气
GBl0624--89 高纯氩
GBl0665--89 电石
其它
GB12174--90 碳弧气刨用碳棒
焊接质量试验及检验标准
钢材试验
GBl954--80 镍铬奥氏体不锈钢铁素体含量测定方法
GB6803--86 铁素体钢的无塑性转变温度落锤试验方法
G132971--82 碳素钢和低合金钢断口试验方法
焊接性试验
GB4675.1--84 焊接性试验斜Y型坡口焊接裂纹试验方法
GB4675.2—84 焊接性试验搭接接头(CTS)焊接裂纹试验方法
GB4675.3--84 焊接性试验T型接头焊接裂纹试验方法
GB4675.4--84 焊接性试验压板对接(FISCO)焊接裂纹试验方法
GB4675.5—84 焊接热影响区最高硬度试验方法
GB9447--88 焊接接头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方法
GB/T13817--92 对接接头刚性拘束焊接裂纹试验方法
GB2358--80 裂纹张开位移(COD)试验方法
GB7032--86 T型角焊接头弯曲试验方法
GB9446--88 焊接用插销冷裂纹试验方法
GB4909.12—85 裸电线试验方法镀层可焊性试验焊球法
GB2424.17--8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锡焊导则
GB4074.26—83 漆包线试验方法焊锡试验
JB/ZQ3690 钢板可焊性试验方法
SJl798--81 印制板可焊性测试方法
力学性能试验
GB2649--89 焊接接头机械性能试验取样方法
GB2650--89 焊接接头冲击试验方法
GB2651—89 焊接接头拉伸试验方法
GB2652—89 焊缝及熔敷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GB2653--89 焊接接头弯曲及压扁试验方法
GB2654--89 焊接接头及堆焊金属硬度试验方法
GB2655--89 焊接接头应变时敏感性试验方法
GB2656--81 焊接接头和焊缝金属的疲劳试验方法
焊接材料试验
GB3731--83 涂料焊条效率、金属回收率和熔敷系数的测定
GB/T3965--1995 熔敷金属中扩散氢测定方法
焊接检验
GB/T12604.1--90 无损检测术语 超声检测
GB/T12604.2--90 无损检测术语 射线检测
GB/T12604.3--90 无损检测术语 渗透检测
GB/T12604.4--90 无损检测术语 声发射检测
GB/T12604.5--90 无损检测术语 磁粉检测
GB/T12604.6--90 无损检测术语 涡流检测
GB5618--85 线型象质计
GB3323--87 钢熔化焊对接接头射线照相和质量分级
GB/T12605--90 钢管环缝熔化焊对接接头射线透照工艺和质量分级
GB/T14693--93 焊缝无损检测符号
GBll343--89 接触式超声斜射探伤方法
GBll345--89 钢焊缝手工超声波探伤方法和探伤结果的分级
GBll344--89 接触式超声波脉冲回波法测厚
GB2970--82 中厚钢板超声波探伤方法
JBll52--81 锅炉和钢制压力容器对接焊缝超声波探伤
GB/T15830—1995 钢制管道对接环缝超声波探伤方法和检验结果的分级
GB827--80 船体焊缝超声波探伤
GBl0866--89 锅炉受压元件焊接接头金相和断口检验方法
GBll809---89 核燃料棒焊缝金相检验
JB/T9215--1999 控制射线照相图像质量的方法
JB/T9216--1999 控制渗透探伤材料质量的方法
JB/T9217--1999 射线照相探伤方法
JB/T9218--1999 渗透探伤方法
JB3965--85 钢制压力容器磁粉探伤
EJ187--80 磁粉探伤标准
JB/T6061--92 焊缝磁粉检验方法和缺陷磁痕的分级
JB/T6062--92 焊缝渗透检验方法和缺陷迹痕的分缀
EJl86---80 着色探伤标准
JB/ZQ3692 焊接熔透量的钻孔检验方法
JB/ZQ3693 钢焊缝内部缺陷的破断试验方法
GBll373--89 热喷涂涂层厚度的无损检测方法
EJ188--80 焊缝真空盒检漏操作规程
JBl612--82 锅炉水压试验技术条件
GB9251--88 气瓶水压试验方法
GB9252--88 气瓶疲劳试验方法
GBl2135---89 气瓶定期检查站技术条件
GBl2137--89 气瓶密封性试验方法
GBll639--89 溶解乙炔气瓶多孔填料技术指标测定方法
GB7446--87 氢气检验方法
GB4843--84 氩气检验方法
GB4845--84 氮气检验方法
JB4730—94 压力容器无损检测
DL/T820-2002 管道焊接接头超声波检验技术规程
DL/T821-2002 钢制承压管道对接焊接接头射线检验技术规程
DL/T541-94 钢熔化焊角焊缝射线照相方法和质量分级
JB4744—2000 钢制压力容器产品焊接试板的力学性能检验
焊接质量
GB6416--86 影响钢熔化焊接头质量的技术因素
GB6417--86 金属熔化焊焊缝缺陷分类及说明
TJl2.1--81 建筑机械焊接质量规定
JB/T6043--92 金属电阻焊接接头缺陷分类
JB/ZQ3679 焊接部位的质量
JB/ZQ3680 焊缝外观质量
JB/TQ330--83 通风机焊接质量检验
GB999--82 船体焊缝表面质量检验方法
A-4 焊接方法及工艺标准
GBl2219--90 钢筋气压焊
GBll373--89 热喷涂金属件表面预处理通则
JB/Z261--86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工艺方法
JB/Z286--87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工艺规程
JB/ZQ3687 手工电弧焊的焊接规范
SDZ019--85 焊接通用技术条件
J134251—86 摩擦焊通用技术条件
ZBJ59002.1--88 热切割 方法和分类
ZBJ59002.2--88 热切割术语和定义
ZBJ59002.3--88 热切割气割质量和尺寸偏差
ZBJ59002.4—88 热切割等离子弧切割质量和尺寸偏差
ZBJ59002.5--88 热切割气割表面质量样板
JB/ZQ3688 钢板的自动切割
ZBK540339--90 汽轮机铸钢件补焊技术条件
NJ431—86 灰铸铁件缺陷焊补技术条件
GBll630--89 三级铸钢锚链补焊技术条件
GB/Z66--87 铜极金属极电弧焊
JB/TQ368—84 泵用铸钢件焊补
JB/TQ369---84 泵用铸铁件焊补
HB/Z5l34--79 结构钢和不锈钢熔焊工艺
JB/T6963—93 钢制件熔化焊工艺评定
JB4708--2000 钢制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评定
JB4709—2000 钢制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DL/T752-2001 火力发电厂异种钢焊接技术规程
DL/T819-2002 火力发电厂焊接热处理技术规程
DL/T868-2004 焊接工艺评定规程
DL/T869—2004 火力发电厂焊接技术规程
焊接设备标准
GB2900-22--85 电工名词术语电焊机
GB8118--87 电弧焊机通用技术条件
GB8366--87 电阻焊机通用技术条件
GBl0249--88 电焊机型号编制方法
GBl0977--89 摩擦焊机
GB/T13164--91 埋弧焊机
ZBJ64001--87 TIG焊焊炬技术条件
ZBJ64003--87 弧焊整流器
ZBJ64004188 MIG/MAG弧焊机
ZBJ64005--88 电阻焊机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
ZBJ64006--88 弧焊变压器
ZBJ64008--88 电阻焊机变压器通用技术条件
ZBJ64009--88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弧焊机(TIG焊机)技术条件
ZBJ64016--89 MIG/MAG焊枪技术条件
ZBJ64021—89 送丝装置技术条件
ZBJ64022--89 引弧装置技术条件
ZBJ64023--89 固定式点凸焊机
JB5249--91 移动式点焊机
JB5250--91 缝焊机
ZBJ33002--90 焊接变位机
ZBJ33003--90 焊接滚轮架
JB5251--91 固定式对焊机
JB685--92 直流弧焊发电机
JB/DQ5593.1—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总则
JB/DQ5593.2--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 弧焊变压器.
JB/DQ5593.3--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 便携式弧焊变压器
JB/DQ5593.4--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 弧焊整流器
JB/DQ5593.5--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MIG/MAG弧焊机
JB/DQ5593.6--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TIG焊机
JB/DQ5593.7--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 原动机弧焊发电机组
JB/DQ5593.8--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TIG焊焊炬
JB/DQ5593.9--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 电焊机冷却用风机
JB/DQ5593.10-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MIG/MAG焊焊枪
JB/DQ5593.11-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 电阻焊机控制器
JB/DQ5593.12-90 电焊机产品质量分等 摩擦焊机
JB/Z152--81 电焊机系列型谱
JB2751--80 等离子弧切割机
JBJ33001—87 小车式火焰切割机
JBl0860--89 快速割嘴
GB5110--85 射吸式割炬
JB/T5102--91 坐标式气割机
JB5101--91 气割机用割炬
JB6104--92 摇臂仿形气割机
GB5107--85 焊接和气割用软管接头
焊接安全与卫生标准
GB9448—88 焊接与切割安全
GBl0235--88 弧焊变压器防触电装置
GB8197--87 防护屏安全要求
GBl2011--89 绝缘皮鞋
焊工培训与考试标准
GB6419--86 潜水焊工考试规则
JJl2.2--87 焊工技术考试规程
EJ/Z3--78 焊工培训及考试规程
DL/T679--1999 焊工技术考核规程
JB/TQ338--84 通风机电焊工考核标准
GB/T15169--94 钢熔化焊手焊工资格考试方法
SDZ009--84 手工电弧焊及埋弧焊焊工考试规则
JBll52--88 机械部焊工技术等级标准

网友:
楼上的, 太给力了,学习。

网友:
这东西要慢慢积累才得,不是一两天可以学会的

网友:
焊接方面的还真的不好学,慢慢来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