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块的清洗设备,做个方案和预算给老板

楼主(2010-12-22):
公司的阀块数量越来越多,全部靠手工清洗没效率,效果也不佳,请教一下哪位大侠接触过专业的清洗设备?可否提供相关资料,我要做个方案和预算给老板。
好象专业液压件厂家有类似设备?

网友:
好像有超声波清洗吧

网友(点评):
没错。一般修理用的都是流水线,单个设备很难做到。属于专用设备,基本都是定制的。有很多厂家,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公司可以给您定做类似的冲洗设备,因为我们公司是做液压集成块和液压系统的,集成的冲洗是必要的!

网友:
可以采用超声波清洗,想在清洗阀块的设备很多

网友:
超声波清洗设备,5万左右,可用煤油、汽油、异丙醇清洗

网友:
没见到过,我们现在是纯手工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