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接头型号的意思,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0-12-22):
EMB的管接头,XE28-RL/WD ,后面的RL/WD 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好像是粗、细牙的区别,但我不是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
坐墙等高手努力学习

网友:
找宁波永华,该厂生产的接头在国内最全。美标、日标、英标、德标.......都有的

网友:
等待,学习一下,期待高手,哈哈。

网友:
用在哪里的,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R表示螺纹,L表示轻系列,WD是ED密封的意思

网友:
每一家接头,都有解释,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能详细点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