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3M的PLC程序自已能不能改?

楼主(2010-12-22):
我们厂一台铣床,自动运行中要手动换刀很麻烦,m00暂停后要切换到手动模式才松刀,换完了刀又得切回自动模式再按启动键继续运行,是不是不带刀库的铣床手动换刀都这么麻烦,能不能自已改一下PLC程序,让它M00后主轴停止,不用切到手动模式就可以松刀。
我还在考虑是否可以加个小刀库上去,这样也得改PLC啊

网友:
如果不加刀库手动换刀的话,是不能在自动模式松掉的,那样不安全,这是一个保护功能,就像车床的刀架在自动运行时是不能手动换刀是一样,包括模式在编辑、原点、MDI、自动等都不能手动换刀。

网友:
同意2楼观点,你要是自己装个刀库也是可以的,但是涉及到很多东西的,要改电路加装刀库、机械手,还要改PLC程序,编换刀宏程序,好像还要看系统是否支持吧,总之这件事很是麻烦。

楼主:
不行,那PLC不开放的,改程序很麻烦,看来没得搞了

网友:
PLC都是可以改的,只要跟他们厂要个编辑软件,懂的话都可以改,但你的想法不合理。加刀库的话是可以的,他们厂里肯定都有刀库的程序模块。

网友:
加工中心的换刀过程,在PLC中主要是有一个叫做刀具数据表和刀库刀位表的信息在起作用,这两个表可以保证刀库运动到准确位置以供换刀机械手拿取正确的刀。这些数据放在一些DB块里,每个厂商的DB位置应当是不一样的。
刀库刀位表将T号,刀库刀座号一一对应,刀具信息表讲T号和刀具参数相对应。另外一个就是数控系统里面的刀偏表,里面以T号为索引,存储了刀具半径长度等参数。
LZ要想自己装一个刀库的话,硬件方面,一是刀库,另外是需要一个动力驱动刀库运动到换刀位置,或者说需要一个PLC可以控制的电机。当数控系统读到TxxM06指令后,能向PLC发送信号,控制电机带动刀库准确的发生相应的运动。另外的话就是换刀机械手,当然,换刀机械手也是需要驱动源的。

网友:
PLC里面会有空余DB块供使用的,LZ可以使用这些DB块,建立刀具数据表和刀库刀位表。当然你还需要做到PLC跟数控系统的通信,当读到加工程序TxxM06的时候,能采用你自己建立的DB块里面的数据,执行自己开发的自动换刀程序。
我觉得LZ机床的改造问题不在软件,软件这一块我肯定你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硬件方面就不知道了。

网友:
LZ说希望M00可以主轴停止,不用切到手动模式就可以松刀。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执行系统的动作没有任何改变,只是暂停某部分执行系统的动作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数控系统里面对M00的解析应当要改变吧。应为所有的控制程序都是通过系统对M00的解析之后分解到个执行系统的控制系统里的吧?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点评):
您很专业!!!!!

网友(2011-02-24):
深奥的知识,有等学习!!!!!

楼主(2011-06-05):
好久没来,看到这么多兄弟的帮助,激动啊!!!
我说的M00后,不用切换到手动模式就可以换刀,我认为这个应该还是由PLC控制的,原来的PLC是为了保护操作,而不可以在自动模式下松刀,问了GSK,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楼主:
看了一下广数关于983M的PLC版本更新说明,好像是从最早的版本都是支持刀库的,只不过安装刀库的一些参数需要设置系统参数,而不需要更改PLC程序,但是可惜,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我现在机床的PLC版本的说明和资料

网友:
这样太不安全了,不过那样也取不下来刀啊!不过你想自己加刀库,那可就麻烦啦!可是要很有实力哟!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