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10#钢加工刀具

楼主(2010-12-22):
在直径30的外圆上开槽,材料10#钢。找一种焊接的切刀。让朋友介绍用什么材质的刀片好,主要是要耐磨!!

网友:
10#轴上开槽,还是用高速钢刀片好,虽不如焊接的硬质合金刀耐磨,但韧性好,不容易崩刃,

网友:
YG做或者YT15。。。。。。。“。。。

网友:
为什么要用焊接的刀呢?
可转位的不好吗?
什么设备?批量如何?加工精度如何?

网友:
yt14   粗车yt15的半精车精车都行

网友:
没有加工过这种材料

网友:
没有做过。。。。。。。。。。。。。。。。。

网友:
YG6X条刀
耐磨耐冲击

网友:
可以是一下yw2耐磨韧性还好

网友:
10#如果没有经过一些处理的话,硬度是比较软的,较粘,容易粘刀,应选择一些较锋利的刀具,如果设备好,尽量还是选择可转位的槽刀,槽形大的厂家都有好几种供选择的,加工不是难题

网友:
10#钢很软的,用YT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