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和A3焊接可以吗?

楼主(2010-12-23):
45#和A3焊接  请问用什么方法   二保焊可以不     强度怎么样

网友:
45钢由于含C量较高,其焊接性较差,容易产生热裂纹、冷裂纹、气孔、焊接接头脆化等缺陷.
1.焊接电源:采用直流反接电源。
2.焊材的选择:  J507,直径为Ф3.2mm.使用前要烘干。
3.坡口:坡口开在45钢侧,以尽量减少45钢的熔入量。
4.焊接电流的选择:在同等条件下要比单独焊接A3钢时小10-15%。
5.焊前处理:焊件最好要经过前处理,如去除油污、氧化皮,并清理干净。
6.焊前预热:用火焰加热到200℃左右。加热范围为坡口两侧100mm左右。
7.焊后热处理:焊后立即进行热处理600-650℃左右。然后缓冷。

网友:
如果用J422肯定不行,J506应该可以。我们就经常这样焊的,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