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组件中创建的基准面如何修改?

楼主(2010-12-23):
在组件中建了一个基准面,并以此基准面为镜像面在组件中插入了一个镜像特征,完成后发现基准面的位置不对,现在想修改这个基准面,该如何操作,怎么模型树里不显示基准面,刚用野火版的,望赐教!

网友:
方法应该很多吧,我的话会看看和已经建好的基准差多少,然后以这个基准建立正确的基准,再把先建的删掉,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这是最逼不得已的方法了,这样的话,镜像的特征不会受影响吗?

网友:
proe的基准根据你建的方式,有独立于特征外的公共基准,有在特征内的基准,在特征内的你不展开在模型树里就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了,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在组件中,树过滤器在默认状态下把特征给过滤掉了,所以不显示,在树过滤中勾选上特征就好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慢慢摸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见解不错,有用,呵呵。

网友:
对,在层里改了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见解不错,有用,呵呵

网友:
可以设置模型树,里面能够显示,具体是什么我也记不住了,就是模型树上面的那一串东西,有能够显示详细菜单之类的东西,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