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纹理命令

楼主(2010-12-23):
solidworks 纹理命令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先选择你的图形,后右击鼠标,任务栏中选择外观,其中就有纹理命令。

网友:
我一般点右键,里面就能看到的

网友(2011-12-31):
二楼说的还是贴图,不是以前2007版本的纹理。

网友(2012-02-07):
没事到处逛逛!!!!!!!!!!!!!!!!!1

网友(2012-07-16):
右键或者工具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