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中间辊、工作辊轴轴承问题

楼主(2010-12-23):
只要回答就有加分哦
用于轧机中间辊的止推轴承29348M  ,动载荷为1510KN 静载荷为5830KN
用于轧机工作辊的止推轴承29340M , 动载荷为1100KN 静载荷为4000KN
现在想问一下,上述两种轴承的铜保持架能不能替换成钢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型录上面这两个轴承只有钢保,没有铜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就是看能不能能不能换成钢保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回答就有加分哦
用于轧机中间辊的止推轴承29348M  ,动载荷为1510KN 静载荷为5830KN
用于轧机工作辊 ...

冷轧的六辊轧机。
看来还有中间辊窜辊?
我估计你的中间辊辊径是425-460左右。
工作辊辊径是390-440左右。29340 M是非典型设计。
我说的对吗?
可以用钢保。关键不是钢保,铜保,是你的预紧。

网友(2011-03-05):
你的六辊轧机轴向力那么大吗?其实从保持架强度来说钢保比铜保强些,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但是实体的铜保持架应该比冲压的刚保持架强度要高呀

网友:
xue xi le   sssssssssssss
!~~~~

网友:
好精彩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觉得这样对比不太公平吗?铁保也有实体的啊,而且是为了增加强度才特意采用的加强型实体保持架。

网友:
可以使用的,我们是专做轧机轴承的。是洛阳的。我的QQ975319360

网友:
钢保,铜保都可以使用。建议你用29348YA57,29340YA57.

网友:
铜保和钢保都可以用呀!!

网友(2011-11-22):
可以用钢保持架呀,楼主为什么问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