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组件状态下,对激活的零件进行编辑?

楼主(2010-12-23):
如题,请高人指点,找了半天,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对零件已生成的特征进行编辑,只能增加新的特征。

网友:
如图所示,点击“设置”,弹出对话框,点击“树过滤器”,弹出如下对话框,勾选“特征”选项,点击应用,确定之后,左边框就会显示零件的特征,编辑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