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有哪几种啊

楼主(2010-12-23):
减压阀有哪几种啊。。。。。。。

网友:
       减压阀是气动调节阀的一个必备配件,主要作用是将气源的压力减压并稳定到一个定值,以便于调节阀能够获得稳定的气源动力用于调节控制。
  按结构形式可分为薄膜式、弹簧薄膜式、活塞式、杠杆式和波纹管式;按阀座数目可人为单座式和双座式;按阀瓣的位置不同可分为正作用式和反作用式。

网友:
有定值、定差、定比三类减压阀!

网友:
定差,定比,,,,,,,,,,,,,,

网友:
同楼上,定差,定比

网友:
还有三通减压阀,三通比例减压阀

网友:
我来补充下~~~~~~
1.按结构形式分类
(1)先导活塞式减压阀。(2)直接作用薄膜式减压阀。(3)直接作用波纹管式减压阀。(4)先导薄膜式减压阀
(5)气泡式减压阀。(6)组合式减压阀。(7)杠杆式减压阀。(8)先导波纹管式减压阀。
2.按阀座形式分类
(1)单阀座式减压阀。(2)双阀座式减压阀。
3.按公称压力分类
(1)真空减压阀。(2)低压减压阀。(3)中压减压阀。(4)高压减压阀。(5)超高压减压阀。
4.按介质工作温度分类
(1)常温减压阀。(2)高温减压阀。(3)中温减压阀。(4)低温减压阀。(5)超低温减压阀。
5.按阀体材料分类
(1)非金属材料减压阀。(2)金属材料减压阀。
6.按公称通径分类
(1)小口径减压阀。(2)中口径减压阀。(3)大口径减压阀。
7。按与管道的连接方式分类
(1)法兰连接减压阀。(2)内螺纹连接解压阀。(3)焊接连接减压阀。

网友(点评):
很全面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不足的大家继续补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