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怎么画

楼主(2010-12-23):
  solidworks滚花怎么画

网友:
如果是要三维效果的话,在颜色纹理那里可以找到滚花的效果
如果是工程图的话就不大了解了,总之在三维中上了滚花效果的在工程图中没有效果,所以我都是直接注解表示、、、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
我用渲染做的

网友:
这是个高深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简单的画法。

网友:
我一般不用的。。。。。

网友(2011-06-11):
有没有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