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用SW造型怎么做?

楼主(2010-12-23):
求教高手,这个图纸用SW造型怎么做?

网友:
扫描+引导线,没有什么不能搞定的

网友:
图纸看不清,

网友:
版主说的对,做截面轮廓,再做引导线扫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做一下看看。

网友(2011-05-28):
你就不能整个清楚点的图纸,也好让我们帮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