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是什么东西坏了?

楼主(2010-12-23):
大连CKA 6136的车床,车端面车不光,有一圈一圈的刀痕。有人说是X轴丝杆磨损了,要换。一问加工:1700元/根。贵!当然如果能解决问题,也认了。怕就怕,买了,问题解决不了。车床是07年买的。

网友:
你这不是丝杆,很有可能是拖板上的螺丝松了,紧一下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车孔要是也不光的话 那你换个主轴推力轴承。我以前遇到过一换就好了。

一条丝秆也要不了那个价钱的,太黑了

比非洲人还黑

网友:
诂计是主轴问题。就是换个丝杠也要不了那么贵啊!山东济宁有厂专做滚珠丝杠的。150的Z杠也不过千把块

网友:
诂计是主轴轴承有问题

网友:
车端面车不光试试更换主轴后面的轴承,也就是靠近皮带盘一侧的。

网友:
车床加工端面有印痕。一般是主轴的尾部轴承磨损造成间隙过大。可以通过调节间隙的方式。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呢?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过来看一下,我也是刚入行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前遇见过一次,好像是调的后压板,也可能是八楼说的那样,这是我们以前造出来之后试车遇到的,你也可以看看床子是否还水平!逐个排查

网友:
补充一点,看看丝杠的皮带松了没

网友:
自动走刀 的时候有没有停顿的现象,有的话是自动走刀的机械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主轴轴承间隙大了,调整一下一般是后面的轴承间隙大了.

网友:
先紧下主轴后面的螺母,不行换后面轴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百度了一下,有几家,博特,鑫鑫,是哪一家呢?

楼主:
谢谢各位,先调整下轴承再说。不行再买丝杠。

网友:
是主轴轴承有问题................

网友:
我知道的主要有几个原因
主轴窜动、燕尾磨损严重、丝杠弯曲

网友:
调一下X向的斜铁试试,调松一点或者拆出来磨光一下。

楼主:
把主轴后面的紧了一下,好了。
这就非常的让人无语了,因为我们买了全套的新轴承,由厂家的维修工程师装上的,所以我们想都没想是没有装紧的原因。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决中....

网友(2011-03-05):
主轴轴承有问题。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刀纹了

网友(2011-05-09):
应该是主轴轴承的原因,不是丝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