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解决数控切割过程零件变形。。。

楼主(2010-12-23):
   火焰等离子数控切割过程中,钢板上的零件随着切割零件会慢慢变形,有没有什么好的 解决方法,请教下

网友(2011-03-07):
这个是没法避免的,水下切割也会有的 ,但是可以降低,从编程方面走刀路线,加微连接等也能降低

网友(2011-05-11):
整张钢板变形的几率较小点...除非是长条形 或者长的异性 适当的留防变形就可以

网友(2011-06-22):
工件厚度,切割线路,切割方式都和变形程度有关系,等离子切割的话可以考虑喷水降温或水面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