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关于车床大流板的刮研

楼主(2010-12-23):
我们都知道,大溜‘板,横溜板等精度要求较高的结合面都要求刮研,按照目前的机加工成果,我们能不能机加工之后直接达到机床要求的精度要求,从而省去了刮研这一环节,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成本,不知道以目前的技术,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直接导轨磨,只要配一下镶条 压条 就可以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和床身配合之后横向和纵向的垂直度能保证吗,精度好像打不到

网友:
这个不是特别清楚,觉得导轨磨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如果是一般车床,上导轨磨,基本没问题。大托与中拖的垂直度,完全可以保证。现在机器精度,对于这种结构,根本不是问题。当然,干活的人的技术水平区别就比较大了。
不过,这并不是说,刮研就没用了。磨好的拖板,有时也还是需要刮刀的。一般都是找正床身与中拖的垂直度用。

网友:
有一种工艺叫导轨配磨,普通的机床都可达到精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曾听说,磨好的面,只要有较小的刮研量就可以达到要求,但是我们的刮研量有点大,前段时间日本人来讨论了一下,但是效果不大好,还没出结果,机加工精度高点是可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修复车床,磨床等,磨过的导轨,都是不需要刮研的。刮研得目的不是修正导轨自身精度,而是为了某些配合

网友:
一般精度的机床,用导轨磨加工后,再稍许刮研即可达到精度要求。现在不少机床厂,普通精度的机床导轨仅磨削,基本不刮研了。

网友:
的确,最近听师傅说他们的普通机床一些装配面都不铲刮了,精加工后直接可以装配。导轨面当然要铲刮,不过不是修正精度,而是做一些接触点。垂直关系也可以加工时保证的。夹具上直接调出倾斜方向。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考虑的倒不是两个方向的垂直度问题,垂直度可以先把溜板下面研好固定在床身上再用导轨磨加工上导轨来保证,我担心的是溜板和床身导轨的接触面不进行刮研接触精度是否能达到

网友:
刮研过的床子和没刮过的床子在使用精度和寿命上肯定有很大不同,刮研过的导轨能长时间保证机床精度

网友(2011-11-04):
直接导轨磨,然后铲刮导轨,配镶条, 压条 就可以啦。

网友:
导轨可以直接磨好,但是溜板的配合面必须要刮 ,配磨目前一般厂家都不行吧 ,当然很多公司  的配合面不刮的 是配磨的 但是用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和床身配合之后横向和纵向的垂直度能保证吗,精度好像打不到

那要看是谁干的啦,要是我就木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曾听说,磨好的面,只要有较小的刮研量就可以达到要求,但是我们的刮研量有点 ...

估计你还没见到更大的刮研量吧,告诉你,我曾经把一把刷子塞到结合面里,呵呵,就这我还一天就干好咯。

网友:
对的,有一个工序叫导轨配磨,而且还要会磨,我就专门做过这个的,可国企的领导不需要这个,认可让工人刮研。

网友:
刮研好像不仅为了保证精度吧
以前听老师傅说过,还有润滑的作用

网友:
如果直接磨好精度是可以达到的,但现在的材料能保证精度的保持性吗。

网友:
不用的,刮研只对小接触面如镶条面,大了没办法刮的,通常用高精度设备保证精度然后手刮或电刮出刀花

网友:
个人感觉摸过应该再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