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547圆螺母一端面带孔 如何使用?是否要放松垫圈

楼主(2010-12-23):
DIN547圆螺母一端面带孔 如何使用?是否要放松垫圈?
圆螺母如图所示:

网友:
我觉得这两个孔应该是扳手用的,不然怎么拆卸。

网友:
是啊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
是的,我也这么理解的.

网友:
应该加防松垫圈,俩孔应该是扳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