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焊接工艺与相关设计参数,求助

楼主(2010-12-23):
求助在线的各位高手。我公司现在想自己设计一个蒸汽分配缸,主要用于蒸汽型溴化锂制冷机的蒸汽分配。共三台制冷机,小时耗量3.8吨。(3800KG\H)
现在讲一下具体要求及相关条件。蒸汽供应压力最大为8公斤,饱和水蒸汽。供应三台制冷机蒸汽用量,耗量每小时3.8吨。
想加一个蒸汽分气缸用来稳定管路压力,以及实现汽、水分离,从而使蒸汽能达到最大的热效率使用。
请问以上条件自己做分气缸的话容量需要设计多大?
                            缸体采用什么材料?(碳钢?锰钢?)
                             焊接工艺?(氩弧焊?电弧焊?)
                             焊接材料的使用?
                             阀门的选用?

网友:
1、三台制冷机小时耗量3.8吨?是每台耗量还是三台共计用量?
2、蒸汽型溴化锂制冷机使用的蒸汽压力范围是多少?
3、管路压力波动有多大,即波动范围?
撇开以上问题答案不知道的情况下,建议采用蒸汽闪蒸罐(或叫缓冲罐)+疏水阀可符合楼主要求。
蒸汽用量不大,小罐子即可。Φ800*2400,壁厚自己计算了。
罐体材料采用16MnR或20或20G或Q235-A或B,均可。
焊接用手工电弧焊,需压力容器焊接资质,反正你保证拍片合格就可。
焊接材料J427,J507,J506均可。焊缝系数、焊缝坡口形式按照GB150选取一种即可。
阀门:疏水阀和波纹管截止阀管径自己选择了,压力等级PN1.6。

兄弟,你要是自己制作这个罐子吗?不去锅检所申请啊?
要我说,你把这些参数往压力容器制造厂那儿一报,所有问题都帮您解决。
就算你自己设计什么的都有资质都可以搞定,最终也得在安全监察机构审核备案吧?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具体可以私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朋友,3.8吨的蒸汽用量为三台溴化锂制冷机的总用量。每台所需压力要求不等,两台要求0.6兆帕,一台0.4兆帕(正因此才需要家蒸汽分气缸,进气为一个总压力,出气可加减压阀自由调节所需压力)。管路压力波动范围0.2----0.8兆帕。
请问蒸汽缓冲罐和蒸汽分气缸有区别吗?区别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缸没有区别,一个意思。波动范围挺大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蒸汽供应源是公司自己几台锅炉提供,压力供应难免波动,也有考虑从热电厂引蒸汽,无奈代价太高。老板不能接受。
谢谢朋友予以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