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槽体制作流程,求助!

楼主(2010-12-24):
               刚接一项目, 做条玻璃产品清洗线。 清洗设备对于我们来讲,问题不是很大。 但现在客户要求清洗设备外围的储液槽要求很特别。说白了就是特别大,我们公司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槽体, 所以来社区请求支援。
          槽体规格:  L   6500* W  5100 *H 4800     用T=6MM    SUS  316 制作。 外部A3 槽钢加强。   21个这个样的槽体。
          不知道社区同行有过做大型槽体经验的没? 是否能指点下, 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不胜感激!
          目前我的初步方案是: 在公司下好料,直接把材料运送到现场直接焊接。 图纸已经出来了, 但是对制作的方法还是一 头 雾水。
         现在我担心的问题是:方法一:   是先把槽体焊接好,再焊接外围的加强筋。
                                            方法二:   是先把外围的加强筋架焊接好,再在内铺板焊接。
              方法一的问题是, 槽体这么大, 如果避免这个槽体的变形?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方法二    槽体不好焊接。
                个人还是偏向方法一。  或者大家 还有好的方法,以及在制造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指点下。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这个不算大的,比这个大的东西还很多,

1 先做现场基础设计,这个不做好了,没法玩,把基础墩、底梁等都设计好,这样就有了支持基础,

2 支撑底架设计,主要是载荷问题,

3 侧梁与框架,考虑板变形问题,

4  内板焊接,考虑工艺性,因为要拼板,

5 这个典型东西都是现场焊接的,没有预制好的,运输不方便,

东西并不复杂,一步一步考虑清楚了,到现场焊一下,没有你考虑的那么复杂,关键是不能着急,假如你没有这个东西的任何概念,你应该就近雇一个家伙,用一天就可以了,

楼主:
内板焊接的话, 有些地方可能因为加强筋架挡到,不好焊接啊。还有可能焊接不到。挡住了,因为。

网友:
你看看做PCB的电镀槽,借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大的方形槽当然是现场组焊最好,选用方法一。
不怕变形,在壁上焊耳朵,用葫芦拉住与外围加强筋焊接或其他固定方式。装完后再拆除耳朵及底板。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么?有压力要求么?什么东西挡住?
这个不用担心的,6个厚说厚不厚,说薄不薄,又不是不可以矫正的。
槽体本身建议不要直接与A3槽钢接触,中间加块不锈钢板材为好或者直接用不锈钢钢板条做加强筋(视载荷而定了)。

网友:
像楼上大侠说的,可以校正嘛。

比这薄的高强度淬火板才难焊,不晓得哪个有经验指点一下么?998?

网友:
工艺性不要你设计的过多考虑,你只要考虑强度、怎么安装?寿命多长?  是否符合甲方的使用要求等,
工艺性应该有专门的家伙解决这个,所谓‘厚焊薄翻’,厚的板靠焊,薄的板靠翻,薄板控制变形主要靠翻,就是在要控制变形的地方‘翻’,是翻边也好,还是压型也好,目的是控制最终变形,
我还设计化工上用的这类东西,比如干燥线上用的大箱子,控制变形就是靠‘翻’,
凡是玩这类东西的工厂或设计单位,一定有专门玩这个的家伙,你设计的时候,把整体作好,找那家伙来,看怎么处理工艺问题,就一切都解决了,
特大的东西,我自己都搞不定的时候,也是临时请人,高薪,用2天,该花的银子要花,不可能自己不懂,也不请人,那不是憋住了吗?
即使谁自己做老板,也不会混蛋到这个程度,自己玩不了的东西,就不能难为底下的人,

网友(点评):
自己玩不了的东西,就不能难为底下的人 顶这句

网友:
998大侠说得好,透彻、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已做不了的东西,就不能为难底下人''.真不错的老板.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做组合的外部加强筋,然后再铺槽体焊接。这样做的好处是零件不用做太大,运输不成问题,而且焊接也不那么容易走样。看过造船么,实际上就是这样干的,先弄骨架在蒙板。至于干活不好干,完全可以动一些土方的工作,比如槽下面不好焊接,那就挖坑。
你的槽子不算太小了,要格外注意应力集中,尽可能多采用大圆角过度,那么多水每天动来动去的,说实话,最后损坏的话,很可能是疲劳损坏。

网友:
觉得第二种方法好些   可以做水箱基础--底梁--水箱底板--侧梁、外框架(主)--内部焊板--侧梁、外框架(副)--槽体内部拉筋--完成
(侧梁、主框架分两步完成  即满足防止箱体变形要求   又可以满足箱体施工工艺要求)

网友:
出个条件图找外协好了,能搞的人太多了!

网友:
方法一:   是先把槽体焊接好,再焊接外围的加强筋。
方法二:   是先把外围的加强筋架焊接好,再在内铺板焊接。
我的方法是:先把底片及上下左右各1片单独做好,并对焊缝进行试漏;再在现场进行整体焊接、试漏。

网友(2019-06-11):
你好,你的这个变形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能不能提供一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以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