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密度压力传感器,请教

楼主(2010-12-24):
各位论坛里的高手,请教一下关于高精密度压力传感器的问题,我想测1-101000Pa的压力,精度想控制在1Pa,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啊?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可不好办,量程小了容易办到,量程大了就不行了,基本上压力变送器的分辨率和量程有直接关系,精度不变量程越大分辨率越大,比如EJA430A的精度为0.075%×量程如果是你说的最大量程,最小识别时75pa,建议用两个或者多个压力变变送器分段测量,每一段负责一段的压力显示,这一就可以达到1pa的显示了,量程是可以设定的。

网友:
请教一下关于高精密度压力传感器的问题,我想测1-101000Pa的压力,精度想控制在1Pa,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