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夹具,请教

楼主(2010-12-24):
如图所示要加工直径为6MM的孔 要保证尺寸15,现在我想以下面直径35的圆柱面用V型块定位和在直径32的孔处用圆柱销定位来加工   钻套用固定式钻套可以吗 ?
还有就是夹紧机构可以用螺旋夹紧机构来盯住孔32的左端面来夹具      想问问这样做合理否 ??   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方案啊??在此先谢谢各位啦。  呵呵     还是个学生    不懂 没有经验    希望 多多指教!

网友:
最好上个零件图和夹具示意图

网友:
你加工的是不是曲轴上的斜油孔呀

网友:
以下面直径35的圆柱面用V型块定位,我感觉有些不妥,最好不要使用外轮廓作为定位基准,铸造件,外轮廓精度非常差,根本不能用来作为定位基准,一定要用前面机加工序完成了的面或孔作为定位基准。
此零件定位应该不难,使用直径32以及与其平行的直径16的孔,和直径32孔的右端面为基准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   非常感谢你   另外还想问下    对中批量生产   使用螺旋夹紧机构来盯住35孔的左端面  这样来夹具  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别人帮助,你要加分哦。

网友:
先把零件的工艺说一下吧,也不知道你这个孔在哪道工序上

网友:
我个人同意samsang 的建议,外廓面比较粗糙,不宜作夹紧面使用。

网友:
同意4楼的办法,不过,工艺上要控制中心距60的公差,直径16孔所用定位销应为削边销,否则会产生干涉。螺旋夹紧机构可以,可在32孔定位销上作出螺纹,再做个开口的圆压盘。

网友(2011-12-03):
我觉的大家以后要想他一样让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写的资料,照顾一下我们这些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