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动转换开关电器的设计应用

楼主(2010-12-24):
论文关键词:自动转换开关电器;PC级ATSE;CB级ATSE;隔离电气;使用类别;工作位摘要:自动转换开关电器主要用在重要场所的紧急供电系统,将负载电路从一个电源自动转换至另一个电源的电器,以确保重要负荷连续、可靠运行。
  依据国家规范《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199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1995,2005年版)及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的规定: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除由两个电源供电外,还必须增设应急电源。为保证对特别重要负荷的供电,严禁将其他负荷接入应急供电系统。"。对于电源转换时间有持定要求的一、二级负荷及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消防电梯、防烟排烟民机、应急照明等消防设备的供电均需要设置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作为消防负荷和其他重要负荷的电源转换装置,ATSE在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确合理的选择ATSE可确保一、二级负荷供电的可靠性、连续性。
  1.ATSE的基本概念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即ATSE(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ing Kquipment),由一个(或几个)转换开关电器和其他必须的电器组成,用于监测电源电路,并将一个或几个负载电路从一个电源自动转换至另一个电源的电器。ATSE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开关本体干控制器。
  2.ATSE的分类
  目前,我国市场上符合GB/T14048.11(IEC60947-6-l)标准的产品主要有CB级和PC级两大类。
   PC级:能够接通、承载、但不用于分断短路电流的ATSE。
   CB级:配备过电流脱扣器的ATSE,它的主触头能够接通并用于分断短路电流。
  3.ATSE的使用类别
  使用类别,涉及到ATSE接通与分断能力和操作性能指标,决定其ATSE的正确使用环境。对选用PC级ATSE除了考虑其额定接通与分断能力外,还应考虑其在短路条件下所能承受的短路能力,即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值。详见表1-3。
   使用环境条件要求
   1)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2)环境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5℃;
   3)相对湿度不大于95%;
   4)电磁兼容性(EMC)的要求:在实际使用中,ATSB(待别是控制器部分)不应受外界的电磁干扰而损坏或误动作,影响供电系统运行的可靠性、连续性。同时ATSE所产生的电磁效应应满足国家相应标准,保证电气系统其他环节的安全稳定运行。
4.设计选用注意事项
  1)产品认证:中国、IEC、UL等都对ATSE制订专门的标准(几个标准完全等同),所以,就必须选择符合标准的ATSE。
  2)确定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的额定工作电压法使用类别。要注意选择适合负载特性的ATSE。
  3)设计时选用PC级还是CB级,考虑的出发点不应是是否需要短路保护功能(PC级前面加上短路保护电器,系统就具备与CB级同样的保护功能),而是可靠性和成本。可靠性要求高,宜选用PC级产品;要求成本低可选用CB级。
  4)断开故障电源的时间,不同结构的产品是不同的,对故障电源(例如断相)敏感度高的负载,就需要注意,应选用能够快速断开故障电源的励磁驱动式ATSE。采用断路器的CB级ATSE未采用隔离(负荷)开关的ATSE,是用减速电机驱动(电机转速一般为15-20rpm,开关需要转动到一定转角后触头才能断开)。
   PC级前端是否需要加短路保护电器?取决于PC级ATSE能否承受前端短路保护电器保护电流的冲击。如果能够承受,切换箱内就不需要再加短路保护电器,如果不能承受,就需要加一个短路保护电流低于PC级ASTE额定限制短路电流的保护电器,这需要制造商提供ASTE额定限制短路电流的保护电器类型和多数。
  5)ATSE三极与四级的选择:在电源转换系统中,应根据配电系统的接地型式、接地保护装置的设置,能否产生中性电流分流和环流及接地故障电流的分流,避免保护装置误动作或拒动作,以确定ATSE的级数。
  (1)根据IEC465.1.5条规定,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若不是同一接地网络中时,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型开关。
  (2)带剩余电流保护的双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型开关。两个电源开关带剩余电流保护,其下级的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型开关。
  (3)两种不同族地系统间的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型开关。
  (4)TN-S、TN-C-S、系统一般不需要设四极型开关。但TN-S系统的一些特殊情况(三相严重个平衡及高次谐波含量较高)是否采用四级开关,需视建筑物等级的重要性而确定。
  6)旁路型ATSE的应用:对供电系统可靠性、连续性有很高要求的特别重要负荷,为防止ATSE出现故障、损坏或处于检修时,影响供电的连续性,应设置旁路到ATSE。旁路型ATSE应具有以下功能:
  (1)旁路隔离开关应能在用电负载个停电的状态下旁通电源至负载,旁路开关与ATSE额定容量应相同;
  (2)旁通电源时应能隔离ATSE及相关控制电源,保证ATSE检修及更换能够安全进行;
  (3)应有旁路隔离标志,显示系统状态;
  (4)应有电子及机械联锁,防止误操作。
  参考文献
   [1]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1995).
   [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一
92.
   [3] 国家标准GB/T 14048.11-200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6部分:多功能电器第1篇:自动转换开关电器.

网友:
断开故障电源的时间,不同结构的产品是不同的

网友:
正在学习电气,
相关文章值得研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论坛怎么能卡uiasd的

网友(2011-03-14):
不错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