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的计算方式

楼主(2010-12-24):
请问200的螺旋需要配置多大电机呀

网友:
不清楚,你是说用这螺旋工作?(怎么工作?)还是加工这螺旋?

网友:
叙述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楼柱应该是想问,200直径的螺旋送料,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机吧?这要看你的螺旋角度取多少,物料的摩擦系数和密度等参数才好计算.建议看看有关螺旋输送机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