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控车加工的适用性

楼主(2010-12-24):
有个稳定的产品,目前是几个供应商手工做的,材料是316, 具体尺寸结构见图片。

最近遇到很大问题,下面的工厂,都严重短缺人手,或者技术工更换频繁。导致交货不及时,质量也不稳定。

我一直想把这个产品改成用数控车 生产。我所谓的数控,就是类似大连的那种经济型数控,如CKA6140。

问过几个工厂,他们都说,由于材料原因,直接用数控做,零件上的7级公差不好保证。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如果 采用普通的手工加工,可以使用市面上销售的普通316棒材,材料单价约33元/公斤。加工费用80元左右。但是,这种材料,成份勉强可以接受,加工性能不好。

另外,可以买到优质的316, 价格要70元左右。

我们现在的疑问就是,这种数控车,加上市面上常用的数控刀具,使用便宜的材料,能否稳定地加工出产品?
或者,索性我们使用高价格的材料(加工性能肯定好,但到底好多少我还真不知道)是否就100% 没问题的可以使用数控加工?

用过类似数控车加工不锈钢的朋友,能否给些意见建议?

拜谢先

网友:
          方向很对

网友:
经济型数车可以,但要上磨床

网友:
用数控车可以     也不需要什么数控刀具    像我们加工一般都是用YG8的刀具自己手工磨(车不锈钢YG8比YW1好,书本理论是YW1车不锈钢)   自己手工磨比机夹刀好    机夹刀头不磨的话车不锈钢车不动     一般经济型车床是可以的    我这有几台机床是用老式普车改装的    成本大概在3万左右   机床精度也不错   你所发的图纸要求完全能达到     批量生产用数控车划算    QQ453893510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们厂的成型的刀都不磨啊。一样是不锈钢。车外圆一刀8mm我都车过。我估计你的刀头有问题。

网友:
    简易数控车对中小批量零件的加工有一定的优越性,但由于仍是单刀加工,刀具磨损较快,要经常的磨刀。装夹料得停车,特别是对小台阶孔的加工难度较大,其效率就不如单轴自动车了,单轴自动车用麻花钻粗钻孔后,用阶梯精精划钻扩孔,既能保证精度,又能保证1.6的粗糙度,长棒料,全自动生产,两三分钟一件,切下来后再用仪表车或C3040六角车平后端面,镗后孔,很快的。型号选用南京机床厂TB42型。

    有一种0Cr13的易切削不锈钢棒料,不知适合你加工的零件不,

网友:
楼主如果考虑更换供应商的话    可以找我      我们就是对外加工各种精加工零件

网友:
有些地方公差好小哦。我在数控上面做不锈钢+0.03都不稳定。你那个还+0.018。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3丝都不稳定不知道你的数控车床精度有没有达到或是你加工的刀具有问题导致磨损太快,另外不锈钢型号有很多种,316是不锈钢里面的一种,调质了的不锈钢也很容易导致刀具磨损,至于你所说的公差很小0.018对于我们是能够保证的。 我们加工各类型号的不锈钢也从没一刀车8mm过,一般最大加工量在3mm左右,超过3mm很容易崩刀,不知道你所说的车不锈钢一刀车8mm的成型刀是哪生产的???

网友:
此种产品不适合用普车做,有量用数车比较划算,但尽量不要用202的做,难加工,对刀具要求高,不稳定,不知有多少量,价钱如何,我这边可以帮你做几个试用一下,有意请联系13433422828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控精度不够。x有0.2的间隙。z就不要提了动不动就0.5的间隙。刀是国产的。刀头是三菱的。至于什么型号我就不知道了。想知道的话明天给你图片。我们做的工件公差都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