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总是报警

楼主(2010-12-24):
厂里面有一台东台精机的立式加工中心FANUC系统的(CMV 510B )在加工的时候总是报警代码是:OTO500  Z正向超程式 (软限位1)麻烦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检查程序吧,有超出软限位的语句。

网友:
看看可不可以调整下工件装夹的位置,不能的话就调整下软限位的参数吧,别调的太多。

网友:
最好别调整参数,否则有撞刀的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跟程序有关吗,应该怎么调呢

网友:
参数问题  程序和系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关系,如果程序中有语句超出软限位的部分,就会引起这样的报警,即使预读到此程序段也要报警!

网友:
我也不太会啊我可以帮你问一下

网友(2011-03-04):
恩,是 啊,程序超出软限位的部分,读到这句程序时就会报警。

网友:
过行程了嘛
把刀加长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