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准齿轮的压力角是20°?
关闭

楼主(2010-12-24):
教科书上标准齿轮的压力角是20°,为什么?标准阿基米德蜗杆也是如此,这个标准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
渐开线撒

网友:
国家标准啊,照用就是了。

网友:
约定俗成的,也有30°压力角的齿轮,不大常用,需要专门做刀具

就像德国、法国、中国等过的车辆司机在左边,英联邦(包括以前的香港)的车辆司机在右边,大家都这样,也就这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还没用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科书上标准齿轮的压力角是20°,为什么?标准阿基米德蜗杆也是如此,这个标准值是怎么来的?

理论计算+实践经验统计

网友:
估计是机械强度与摩擦损失妥协后的最佳值热区取个整数

网友:
压力角越大,接触面受力点上的力量也就越大,可以在软件上绘图进行分析一下,因大部分齿轮为低付接触,所以,受力点压强极大,这样会增加使用中的磨损,点蚀,硬化层被磨掉后就会有胶合现象发生,至此,这个机构的精度就基本到头了,压力角合理选用即可实现有用分力最佳化,可有效延长零件寿命提高传动效率,节约能源,以上仅供参考,纯属个人想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的道理很通,结合黄金大侠所述,大概明白怎么来的了

网友:
这个是我国的标准,当然其他国家也有25度的,就像螺纹牙形60度,也有55度的,这个度数和受力有关系的。具体可以查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