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磨磨头求助

楼主(2010-12-24):
大家好,版主好,今天把西安三机的平磨的磨头拆了,电机重绕,现在求助,磨头的瓦因该是北京机床版主说的筒子瓦的,,上面有一条缝,有锥度,现在请问大家,我那根轴先装好了,那筒子瓦怎么装进去呢,也就是那个瓦要怎么撑开呢.现在就是太紧了,套不进那根轴.或者是应该要用别的方法安装,那步骤是什么呢?谢谢了,还有主轴间隙要怎么测,怎么调呢,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要做一条像里面两条螺丝似的螺丝。用锁紧开口的方法放入。如果没有接触过,劝你最好还是找专业的人员,不然的话,一般是百分之百的不成功率。

网友:
该轴承也叫薄壁变形多油楔轴承。应该先把轴承安装再安装主轴。(没有见过,估计是那样)

楼主:
谢谢二位,我今天把问题解决了,大家指教一下.是这样我把轴抽出,先把套装进去在装上法兰,锁上螺丝,然后把轴从后面往前送进去,可以了.这里在说下,那个套的缝有斜度,有两个罗丝卡住,越用力锁那个套就越张开!

网友:
先把轴瓦放进去,有个梯形块的T型螺栓撑开啊。

楼主:
楼上兄第说的的很对是这样,可是又出现个问题,装好了以后轴转动横紧,锁紧T型锣栓也还是很紧手转不动,是不是还有一个套还是我调节的不对,请楼上兄第还有各大师指教!

网友:
用手径向推一下,用千分表测量,间隙大概在0.015左右算正常

网友:
那个轴瓦不拿出来怎么刮?直接在里面刮?先把轴放好再说,刮瓦的时候,轴不拆,一次次的拆瓦才是好的。哪天我看我这还有没有那个螺丝,如果有的话我拍张照片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