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的压力等级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24):
最近,因密封圈损坏造成的漏油问题较多,突然想起密封圈的工作压力问题。如果密封圈的工作压力选择不当,压力等级达不到系统要求的话,密封圈被压力油冲坏是迟早的事情。
查了下我们厂密封圈采购的技术标准为GB3452.1-1992,而这个标准里面好像没有关于压力的问题。
我们厂液压系统最高使用压力达到350bar。
如何保证密封圈的工作压力达到我们的要求呢?还有密封圈的强度和硬度。
我们公司采购的一些密封圈好像还是从一些地方的小生产商那里拿的。质量可能也要大打折扣。
请教在这方面有经验的社友。

网友:
压力等级是一个综合问题,不是单靠密封圈能解决的,你只要清楚一件事,把一个密封圈摆在那儿,它什么也封不住。密封圈起作用是用看使用平台,也就是机械结构,密封圈有自己的工作上限,如何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是每个作设计的工作。

网友:
同意2#,举例说液压缸的活塞和缸体配合方面,相同的密封圈,由于配合间隙的大小不同,而所承受的压力大大不同。

网友:
密封圈的硬度根椐你的系统使用压力要用90的,材质则根椐流体介质选用,普通液压油用丁晴橡胶,像磷酸脂等具有腐蚀性的应用氟橡胶.

网友:
同意大家的说法,还要看你活塞与缸筒的精度等等。

网友:
国家标准中,密封圈部分太老了,一直也没更新过,现在选密封圈一般都只参考国家标准,重点还是看企业出的产品手册,一般大公司的产品都有实验依据,标称多少,基本就能达到多少,还留有一定余量。小企业的也不见得不好,有些产品甚至性能更优,因为大企业产品线比较长,不可能严格按照你的实际需要去做产品,但是小企业比较灵活,如果他把密封件吃的比较透,那么就可以针对你的实际定制产品,基本能达到要求,偶尔还能比原装的还好用。密封件选择是一个系统工作,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有一点达不到,都可能影响密封效果和寿命,往往选择的人不注意,选错产品,或者没严格按照密封结构要求去做,结果密封效果打折了,这时候你要么改沟槽结构尺寸,要么只能找密封件长定制。

网友:
很多时候密封圈的损坏是由于装配时造成的,尤其是暴力拆装。在安装时一定要在活塞或油缸上加上大的圆角或导引锥,有的密封圈的样本上就有推荐值,安装尺寸也有标准。在设计时可以在重要地方采用双密封圈,提高可靠性。

网友:
硬度是邵氏90的,一般是液压油,丁晴橡胶、氟橡胶都可以,但是要根据不同的油温来选择,能不能密封的住,主要看结构形式。低压密封主要是靠密封圈本身的弹性变形。高压密封靠靠油压使密封圈变形。目前的GB3452.1是我们国内的普遍应用的标准。还有就是SAE JS918,等标准,

网友:
你可以找优泰科密封技术有限公司青岛公司的高经理沟通一下。0532-88706881

网友:
路人甲~看看大家的想法與意見...見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因密封圈损坏造成的漏油问题较多,突然想起密封圈的工作压力问题。如果密封圈的工作压力选择不当,压 ...

注意以下几个要素:1. 哪种密封形式,活塞,活塞杆还是端面密封;
2. 是否需要预拉伸,是的话拉伸量是多少;
3. 静密封还是动密封,压缩量多少(这个指标很关键),填充率多少;
4. 密封窝密封面的表面粗糙度是否达到使用要求;
5. 系统的温度,使用油液等因素对密封圈材质的要求;
6.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邵氏硬度值。
大品牌的密封圈直接查样本,样本上对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参数写的非常清楚,直接套就行,否则只有自己计算+多积累经验

网友:
单存的考虑压力是不行的,关键是压缩率和伸长率以及选择的胶料等。小厂的胶料现在很难保证密封的要求。

网友:
一般大的厂家都有提供两种硬度的O型圈,邵氏70度和90度,具体采购时指定一下,在结构一定的情况下,后者能耐比较高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