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钻孔器的原理,请教

楼主(2010-12-24):
偶尔从书上看到钻床有多轴钻孔器,请问哪位大侠可以详细告诉起结构,原理。最好有图。先谢谢了。

网友:
钻床主轴上装个齿轮,再配个行星齿轮传动机构就好了。每个行星机构中的卫星齿轮带动一根轴。这样就成了多轴了。

网友:
我给你推荐下,你到网页上看看,浙江中意有限公司  有你需要的资料。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沟通。我是经销这个地,呵呵

网友:
可以用一个主动带轮带几个从动轮,这是成熟结构。个人以为用齿轮的话有空间的限制,成本也比用同步带的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保证孔的中心距可以调节?

网友:
这玩意都是专用的,没听说谁还调节孔距。也没听说谁用同步带,钻孔的切削力很大,同步带几天就废了,再说同步带很占空间,有不能泡在切削液中,我见到的都是齿轮驱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晕…行星齿轮可以动的,好吧。位置不是一定的。只要和主齿轮可以啮合上就可以了。只有主齿轮是固定的。

网友:
中心距有固定、可调两种,我用过的基本全是两轴的,台湾产的,上海也有做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那中心距可以调节的具体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期待飞虎119的详细解答,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晕…行星齿轮可以动的,好吧。位置不是一定的。只要和主齿轮可以啮合上就可以了。只 ...

具体结构就是这样的,主齿轮与主轴连接,位置固定,四周几个从齿轮连接钻夹头,固定在多轴钻孔器壳体上,可以绕主齿轮轴线调节。最小中心距为两个从齿轮不干涉,最大为主从齿轮中心距的2倍。
调整中心距后,工件的位置需相应前后移动。

网友:
活动的多轴有伸缩万向节连接.调节比较灵活.
齿轮式可调节的多轴有2种,有2-4轴对称调节.
围绕过桥齿轮旋转,过桥齿轮再围绕中心主轴齿轮旋转.可以2-4轴非对称调节.

网友:
在一本书上看到有,用的是平行四边形机构。

网友:
我公司最近在研究多轴钻,现在已经成功了,就是齿轮箱里是行星齿轮系,下面连着伸缩万象节。可以调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D:

14楼正解!
以前做过两台,就是这样的结构,上海有良笠

网友(2011-04-13):
第一次听说多轴钻还能调中心距的,有没有那位大侠能发一个简图上来瞧瞧?动力好调,支撑的轴承什么的也都能调么?

网友:
去年我才设计了两台附件头,可调中心距和固定中心距两种多轴钻孔附件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图吗?简图也可以。

网友:
多轴器,大孔距,非钢件用用还不错,小孔距,钢件,整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