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MOOG伺服阀的先导孔?

楼主(2010-12-24):
请教一下,MOOG伺服阀的先导孔有何用处,怎么用?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底面上的那个孔就是把油通到射流管或喷嘴去,另两孔通阀芯活塞

网友:
求图片,我见过有的是带节流的,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先导孔X通主阀芯两端和挡板喷口。为外控方式。P,A,B口与X口分开。互不干扰,X口流量很小,加一精度较高油滤。目的是不用P口提供伺服阀一级动力。从而提高挡板伺服阀抗污染能力。

网友:
抽点时间看看资料。
楼主所说的先导孔恐怕是外控口吧。外控口其实就是在主供油压力过大或油液清洁度太差的情况下,采用先导阀外部控制的一种方式。

楼主:
谢谢8楼。先导孔就是外控口。你的看法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