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in7下安装ansys10.0

楼主(2010-12-24):
1. 把“MAGNiTUDE”(ANSYS10.0以前是crack)文件夹中所有的文件复制到桌上。(只是为了方便安装,不是必须)
2.执行安装程序中的WinHostId文件
第一行是当前计算机的计算机名(host),弹出的窗口中第二行是HostID,复制下来备用。
3. 用记事本打开ansys.dat,将第一行中的“host”替换为当前计算机的计算机名,
将“000000000000”替换为刚才得到的HostID。如果不把ANSYS装在C盘上,还要将第二行中那个路径前面的盘符改掉。
4. 双击keygen.bat文件,确保出现license.dat。C盘下创建一个文件夹名称为flexlm,然后再将license.dat文件复制到flexlm文件夹中  (一定要在安装ANSYS之前就进行,这点很重要,这也是和在xp下安装最大的不同,是成功的关键)
5. 设置环境变量:开始-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新建,设置系统变量(切记是系统变量)变量名:ANSYSLMD_LICENSE_FILE,变量值:1055@host (其中“host”用你的计算机名代替!)。
6. >>>鼠标右健,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安装ANSYS。安装完成后FlexLM的安装程序将自动开始运行,第一个问题会问你
“这台计算机是license服务器吗?”,默认回答是“否”,要按“是”。也就是是重点是。后面会向你询问license文件,指向桌面上的ansys.dat,再指向license.dat,如果安装程序没有第二次指向license.dat,请用桌面上的license.dat覆盖\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中的license.dat。
  7,复制桌面上的license.dat文件到ANSYS10.0的安装目录"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下在"intel"文件夹下(如果有一样的就不用了);再建立一个文件,用文本文件就行,文件名必须是英文,然后把扩展名“.txt”改成“.log”,"XX.log"备用。(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修改扩展名的时候首先保证文件显示扩展名.需要首先随便点开一个文件夹然后点击--〉组织--〉文件夹和搜索选项--〉查看--〉将“隐藏文件类型扩展名”前面的钩去掉。然后将.txt改为.log)
8、配置license服务:开始->程序->"ANSYS FLEXlm License Manager"(右键选中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FLEXlm LMTOOLS Utility"->选中"Config Services" "Service Name"选"ANSYS FLEXlm License Manager" 以下3项分别是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mgrd.exe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icense.dat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XX.log
然后点击“Save Service”。
9、在"Start/Stop/Reread-Start Server!"卡片里(仍然是在第8步的界面上,FLEXlm LMTOOLS Utility中),点击"Start Server"左下角显示启动成功"Server Start Successful."。如果没有成功则先点击stop server,再点击Start Server。
10、全部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11. 运行ANSYS
<8-9>有时候自动就设好了,我个人建议你不要装在C盘上,Window7每次运行都要弹出管理员权限运行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云安装我不太清楚,这种软件网上很多,我手头也没有

网友:
这资料大家都需要,好好分享啊

网友(2011-06-19):
问一下:有没有ansys10.0的安装文件,可以的话,麻烦发给我一份,谢谢了,qq:418365262

网友:
收藏。win7系统很多软件都用不了。

网友(2012-09-03):
多谢大神教导~已收藏!!